求助,大家看看我的电池是不是废了?

楼主(2008-06-10):
11.1V的电池,刚从别人手上买的,人家才飞几回,确认买时电池是可用的,但由于卖家没有做平衡冲接头,自己就用普通的12V充电器充了一下,结果十分钟后发现电池鼓了,赶紧去买个电表,一测,每块电只有1.1V,我在想可能有两个问题:一是充电器的正负级接反了,导到想充电,却改放电了,二是充电方式不对.

现在很疑惑,不知哪位前辈指点下子,这电池还能用吗,是不是算废了,呜呜,二百块啊

网友A:
电池废了。

1. 买二手电池要谨慎。2. 要用专业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废了。

1. 买二手电池要谨慎。2. 要用专业充电器。

多谢了,新手,以后真是要多学习,不能莽撞了

网友:
废了,不过一般在电池接反的情况下,并不会损坏电池而是充电器。

楼主:
正常情况下,用完后,电池应该是在多少V啊

网友B:
锂电不能用普通充电器充电,要用专业的锂电充电器。不然就很容易把电池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不能用普通充电器充电,要用专业的锂电充电器。不然就很容易把电池充坏。

是啊,不懂,付代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用完后,电池应该是在多少V啊

锂电的截止放电电压在3.65v,截止充电电压是4.25v。超过都会对电池造成损害。

网友:
死翘翘了,冤啊!

网友:
恭喜楼主可以换新电池了~

BS楼上的不告诉头像是谁。.

网友C:
每块1伏以上,先小电流充电到3V以上(用4V左右的稳压电源,可以串连一个10欧的电阻,万用表检测),然后改用平衡充电,多半可以挽救,但不能作为动力电了,内阻增大很多,容量也下降了,可以用来作应急电源不错的。

网友:
太可惜了 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块1伏以上,先小电流充电到3V以上(用4V左右的稳压电源,可以串连一个10欧的电阻,万用表检测),然后改用平衡充电,多半可以挽救,但不能作为动力电了,内阻增大很多,容量也下降了,可以用来作应急电源不错的。

多谢指点,再请教一下,我可不可以一片片来充,电阻是接在正级还是负极,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