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esky004电池及动力问题

楼主(2008-06-10):
新手第一架飞机,到手之后及兴奋,也知道没那么快能飞上天,就慢慢练,前几天天气好,出去飞了一把,一推油门,飞机就上去了,停了几十秒,眼看要撞墙了,及时收油,小炸了一下,啥事没有,看来小四也不是那么脆弱,呵呵!
现在又些疑问清高手解答!

飞了几次esky004,感觉电池太不够了,一下就没电了,我测了下飞不起来的时候的电池电压,基本在8.8到9伏之间,充满电稳定后是9.65伏特左右,看了电池上标称是8.4v,想升级电池,看了论坛上推荐用7.4v的锂电!
但是7.4v的锂电最多只又8.4v,能飞得起来吗?

自己又个想法,加多一个1.2v的电池,不知道舵机,尾电机等能不能承受!

清高手赐教啊 !!

网友:
锂电的长处是放电电流大(内阻小),重量轻。我就用锂电飞,7.4v 1000mAh的,两块能飞半小时左右。

不建议加电池,增加重量不合算。另外提高输入电压对放电电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楼主:
谢谢,我的疑惑是,镍氢电池的时候,8.8v已经不能拉起飞机了,换了锂电满电只有8.4v能拉起飞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的疑惑是,镍氢电池的时候,8.8v已经不能拉起飞机了,换了锂电满电只有8.4v能拉起飞机吗?

电池都有内阻,开路电压和闭路电压是不一样的。内阻越大,通过电流时消耗在上面的电压降就越大,因此开路电压和闭路电压的差就越大。8.8v应该是氢镍的开路电压,实际接到电调上没有这么高的。

网友:
楼主请换无刷电调、电机和电池(20C)就会飞得很爽···

网友:
呵呵,很怀念我的004呀,前久送给一位陕西的小弟了,用7.4V1000MAH的锂电很好飞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教,疑惑解开了,呵呵!
就是说只要桓了7.4v的锂电,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其他什么都不用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教,疑惑解开了,呵呵!
就是说只要桓了7.4v的锂电,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其他什么都不用换吗?

虽说锂电比氢镍动力强劲,但是有刷电机效率比无刷的要低一些,好像20-30%,要飞暴力还是得换无刷。

如果你对四通小电直不是很发烧的话还是不要换吧,我觉得划不来。004之流的做工根本就不配上无刷,飞够了直接上一个全金属六通机。

如果你决意只飞四通,米又多的话改无刷也不错。坛子里还有花上千元做无刷LAMA的兄弟呢。

楼主:
我到不是想上无刷,只是想飞得久一点!

网友:
8.8高了~~肯定不是8.8,我3S的电调截止才9.4V左右

楼主:
谢谢大大们的帮忙,疑惑已经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