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来晒晒我的DIY红虾和风动船

楼主(2008-06-10):
手工一般 大家随便丢转 还有个油风动 材料准备好了 没装

网友A:
有創意及動手能力!
我喜歡後三点
但最好在前後的浮泡下加水線,把船升離水面.(以减小水阻)
要是改用渦輪型式的推動器最好(重心可再降低,出風力量集中)
见意蝦的底部加上一个斜台階,以減小軸系的水阻和加强起滑的速道!

网友B:
很牛!犀牛!
请问木头表面只用了喷漆来防水吗?

网友C:
利害! 但.....紅顏薄命...啊!

楼主:
我主要是娱乐为主 比起专业级可是差远了哈 表面先用清漆刷过 再用喷漆喷过 可惜我的艺术细胞太烂 所以看起来美观不好哈

网友C:
也很有想法,幾時有片看看呢?

网友:
前面的虾轴系这么做不会进水吗?

网友D:
你的软轴好像是个反的 这样行吗??????????????

网友E:
无话可说高实在是高

网友F(2012-02-25):
想看一下供参考,也准备做一个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