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9255的问题~~

楼主(2008-06-10):
新买了9255
舵机
拿回来一看怎么没有透明塑料的包装盒,只是一个塑料袋装着阿? 是不是9255有散装和盒装的区别呢? 看上去有点怕怕的~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丟了?………还是?

网友B:
没事,我也买了个9255,塑料包装,香港带回来的。

网友C:
塑料袋包装的是拆解版本的把
别人买了FUTABA的设备,把舵机再卖掉

网友D:
舵机不会象手机,笔记本那样分水货行货吧。。

网友E:
估计是别人买FUTABA设备(12、14通控)的时候多的,我买的就是盒装的,螺丝啊、舵片、胶垫、铜套等都有。

楼主:
似乎分简装和盒装版的 螺丝、舵片、胶垫、铜套也都有的~ 反正不时假的就行了~ 呵呵 刚装上感觉很滑顺啊 完全没有3001那种涩的感觉~

网友F:
齿轮是铜的还是铝的?

楼主:
还分铜和铝啊!? 我看了是白色的金属 应该是铝的?

网友F:
老的出过铜的。铝的是新出的。我的也是铝的。

网友F:
是台湾产地。

楼主:
对 台湾产的! 铝的.
再请问大家,9255有没有出现过齿轮卡死的情况阿? 那天我炸机了 似乎是失控,但也不排除舵机的问题,但下来看舵机很滑顺,应该不是舵机问题吧

网友F:
考虑一下电源。。数码舵机耗电。

网友G:
我也全部用的数码舵机。。不过我把接收机电池换了UBEC。。可以飞很久的,一般都是控没电机机还没亮红灯

网友H(2008-07-11):
UBEC是什么东东?

楼主:
用11V 里电加UBEC真的太耐用了 只是不知道UBEC的干扰情况有多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