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325可以用标准舵机?我在TW论坛上看见的.

楼主(2008-06-10):
325可以用标准舵机?我在台湾论坛上看见的. 台湾论坛上说可以用3001之类的标准舵机.可以用吗?

楼主:
我买了个dx7.带的接收有个卫星接收机的.想知道325怎么装.看了下图片好像没地方放了.麻烦老大指点下.谢谢!

网友:
台湾模友用sjm 430的主轴座及加长20mm的主轴所以可用标準舵机.如3001,3003等.

楼主:
哦.意思说要是我这样改的话就可以用dx7带的ds821的舵机了?可以直接购买的时候升级吗?

网友A:
可以指定.但是您整机重量将多出90g左右.

网友B:
用DX7的话,450以下的机机不建议装AR7000,太重,而且发挥不了卫星接收的效用,AR6100是不二之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指定.但是您整机重量将多出90g左右.

哦.还是用65mg或者402算了.把4个舵机换个6100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X7的话,450以下的机机不建议装AR7000,太重,而且发挥不了卫星接收的效用,AR6100是不二之选

 看了下参数.14g也不重吧?应该多10多g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吧.....只是贵了点.相当于2个6100还有余点.

AR7000 DSM2 7Ch Receiver
Product Specifications
Type:AR7000 7 ch DSM2 Full Range Receiver
# of Channels:7
Modulation:DSM2
Band:2.4GHz
Dimensions (WxLxH):25.3 x 47 x 15.8mm
Weight:14 g
Voltage Range:3.5V-9.6V
Antenna Length:Main RX: 30mm (2) Remote RX: 30mm (2)

网友:
人家为了减重连401的线都要剪短,线才多重? 10几克的重量对450级别来说不是小数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