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4 没声音吗?

楼主(2008-06-10):
新手刚装g4。用的esky 0404 的控。不过没有声音。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声音。
你不会把音箱关了吧。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别的声音正常。我用的是笔记本。FMS 也不能用,g4就没声音真是奇怪了

网友B:
G4 軟體打開,按 M 試試 ~ 按 H 會出現 各鍵盤控制表.......

网友C:
倒霉了吧....进入设置面板好好看一看

网友A:
查查这儿:

网友D:
在确定音箱没有问题,系统音量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可以在菜单里设置声音的!第一个模拟菜单,里面的参数设置选项里设置各种声音效果的音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