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教教我?.......

楼主(2008-06-10):
2.如何改个人头像?为何不能自定义头像?有积分要求?
3.为何不能在贴子里面显示个人签名?(像南园猎鹰的---开车上路,就像打飞机一样刺激)
  以上2.3个问题我都在控制面板试过!但是不行!

  谢谢!

另外问一下!我在模拟器里面还没有起飞时,机子总是偏右边跑!正常么?不正常的话是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只能回复你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方向舵微调再向右调一点就好了。

网友:
我也回答最后一个问题,首先在模拟其中调好各通道中立点,如果还是在滑跑时偏右,那是因为发动机扭矩造成的,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南园猎鹰的---开车上路,就像打飞机一样刺激)

...

网友:
前面两个问题要等级的```后面的要调中立点```
还有````欢迎你新魔鬼 `````恭喜你成功跳入火坑!!!

楼主:
谢谢楼上!
回猎鹰.你的签名是:开车上路,就像打游戏一样刺激。
我只是开个玩笑哈!

网友:
回复2,3,,,,原因就是你的论坛级别不够,没有权限!
回复4,,,你的控没有校对好行程,,,玩模拟器前要设置控的对应通道,你设置了嘛?呵呵

网友:
问题少年啊...那么多问题要解决

网友:
支持电固。。最近在家模拟器也是飞电固为主

网友:
回复2,3,,,,原因就是你的论坛级别不够,没有权限!&[

完全正确,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飞机真是刺激啊,哈哈!!!!!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