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航拍

楼主(2008-06-10):
大家好!
我在翼龙上加了一套2.4G无线传输设备,针孔摄像头,初试
航拍
。
发现距离还是可以,应该有两三百米,传输图象有时出现马赛克,象是有干扰。
飞机上图象发射机天线朝地面,接受机绑在树干上,离地有两米左右,天线朝向天空,
电池
用的是三节锂电11.4V。
DV机监视及录象,录象的效果达不到预期效果,不清晰,声音图象不稳定出现杂音和马赛克。
大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共享?
谢谢!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4-1-20 08:43 审核通过

网友A:
可能距离远了点,信号不好才会出现马赛克

网友B:
查看周围有没有干扰源,有没有高大建筑物,排出一切干扰因素之后,可以确定为发射机的功率可能不足,和接收机的匹配度不好。
另外,我的进口10mw发射机都能拉到150米左右,没有任何杂波,接受就用3dbi小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