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环手术。

楼主(2008-06-10):
朋友的雷虎车操的太狠,活塞可以轻松的从汽缸顶出,已经没有压缩比,用电启动也打不着车了。
治病救人,尝试加道环,死刑改缓期执行

楼主:
1:活塞顶端切槽。

网友A:
缸套是铜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套是铜的 ?

是的。

楼主:
2、用一节很硬的光轴车环。

楼主:
3、用车刀凿断口。

楼主:
4、避开取、排气口的位置,在活塞环槽内打孔,压进定位钢丝销。

楼主:
5、修整接口、锉出定位凹口。

网友:
是因为铜的缸套磨损了吧?...

网友B:
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缸套淬火,用煤气炉把缸套均匀加热到稍微红炽,然后迅速扔进冷水,这样缸套就会自紧,不过要把握好火候,否则太紧活塞进不去。

网友:
这样铜缸会磨得更厉害的

网友:
这样估计还可以坚持1到2小时,再坏就废了。

网友C:
非常SB、非常无聊、非常、、、的做傻事,不叫DIY!环与缸套金属材制、硬度不一致,缸套会被活塞环想刀削木头一样刨掉,很快就会整机报废。

网友:
那环已经两半了。那道开口最好是磨断。环的边缘要倒角,最好两道环,开口错开。能介绍一下夹具吗?

网友D:
不是铜套,只是镀铜。一般缸筒是采用离心铸造的方法生产的,活塞环是用磨床磨出来的,精车的话光洁度是否能达标是否能用得住说不好,有点冒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SB、非常无聊、非常、、、的做傻事,不叫DIY!环与缸套金属材制、硬度不一致,缸套会被活塞环想刀削木头一样刨掉,很快就会整机报废。

能否对模友尊重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SB、非常无聊、非常、、、的做傻事,不叫DIY!环与缸套金属材制、硬度不一致,缸套会被活塞环想刀削木头一样刨掉,很快就会整机报废。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LZ做了,感受过了,也享受了过程,你不光是不懂得尊重,,,,,,,你的问题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缸套淬火,用煤气炉把缸套均匀加热到稍微红炽,然后迅速扔进冷水,这样缸套就会自紧,不过要把握好火候,否则太紧活塞进不去。

就使用这个办法,我的缸套碎了!
多大的应力呀!

网友:
缸套内部不是铜的,用慢速磨合一下应该行,本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LZ强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铜套,只是镀铜。一般缸筒是采用离心铸造的方法生产的,活塞环是用磨床磨出来的,精车的话光洁度是否能达标是否能用得住说不好,有点冒险。

看小鬼子diy内燃机的视频环是车的。
玩床的能diy内燃机是高境界、能d活塞环的是高高境界 。

网友:
diy就是练手艺,

网友:
现在才知道,活塞可以没有环,那么这种活塞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呢?哪位DX请讲解一下。

网友:
小排量的模型甲醇2冲程机基本都是没有环的,活塞好像是铝合金的,钢套有一点点的锥度,上面小一点用于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SB、非常无聊、非常、、、的做傻事,不叫DIY!环与缸套金属材制、硬度不一致,缸套会被活塞环想刀削木头一样刨掉,很快就会整机报废。

不学会尊重别人,你早晚也会很快报废的。

楼主:
下午跑了3壶油,很爆。

网友:
还是那句话:
能用就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SB、非常无聊、非常、、、的做傻事,不叫DIY!环与缸套金属材制、硬度不一致,缸套会被活塞环想刀削木头一样刨掉,很快就会整机报废。

用一样硬度材料的才冒S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SB、非常无聊、非常、、、的做傻事,不叫DIY!环与缸套金属材制、硬度不一致,缸套会被活塞环想刀削木头一样刨掉,很快就会整机报废。

这斯应该回回炉。

支持老朋友拖拉机。

网友:
下次还坏了 就直接车活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SB、非常无聊、非常、、、的做傻事,不叫DIY!环与缸套金属材制、硬度不一致,缸套会被活塞环想刀削木头一样刨掉,很快就会整机报废。

自以为是,不懂装懂.

网友:
路过~看车子最后怎样

网友:
计划放环好

网友:
强人哦!想问下,这个环的外圆磨过没有?

网友:
发现发动机缸头好像也是自己DIY的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