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ESKY自带的充电器能不能充11.1v 2200MA 15c 的电池?

楼主(2008-06-11):
如题,有人说这个充电器不是真正的平衡充,我心打鼓,电池这东东可是个脆弱的东西,搞坏了又是二百,请前辈们指点下子,这充电器如何(是LAMA V3 自带的那种黑色的EK2-0851)

网友:
可以的,很慢要4个小时左右。不过还是买个好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
可以充,建议几十循环后用表测量单体平衡情况,有必要时手动平衡一下。

网友A:
0851平衡能力不错的,有一次我一块电池是 3.50 3.49 3.81 ,用0851平衡了一会就都到3.87了.

我现在都是用0851做最后的平衡.

网友:
没问题的,放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51平衡能力不错的,有一次我一块电池是 3.50 3.49 3.81 ,用0851平衡了一会就都到3.87了.

我现在都是用0851做最后的平衡.

怎么个平衡法,是不是插上去后,隔一会检测一下子

网友:
楼主请放心,,

我也有一个这种充电器,也是买E-SKY小电直里面配的,充电电压很准,,,就是慢点而已,,,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可以用这个充,,不但不会坏电池,而且慢充还保护电池呢,其实我有更好贵的充电器,原来想把这个原配充电器卖掉的,但是充了几次见它电压很准,我现在还舍不得卖呢,留着自用了,

网友:
我的也是~~~充完电,3节都是4.20~~~~~~很好用,就是充的慢,要4-6小时

网友:
平衡性很好,我现在手里的两个,一个0851一个G2,结果0851的平衡性比G2好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有人说这个充电器不是真正的平衡充,我心打鼓,电池这东东可是个脆弱的东西,搞坏了又是二百,请前辈们指点下子,这充电器如何(是LAMA V3 自带的那种黑色的EK2-0851)

你听谁说0851不是真正的平衡冲啊,我就用0851,很好用,你就尽管冲就行了,截至电压也很准确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指点,这下放心了,慢就慢点吧,电池的生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