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502干固

楼主(2008-06-11):
很陏悶, 每次用完502後, 過幾天再拿出來用就干固了, 大家有什麼好方法防止502干固?

网友A:
好像是大牙发过帖子吧,用一根长点的输液用的管子把口延长并拉细,不用的时候口自己干了,里面就不会干。下次用的时候把口剪掉,继续用。

网友B:
用火融合出口

网友C:
放冰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冰箱里

冰箱是放食物的, 恐怕不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火融合出口

下次再用就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大牙发过帖子吧,用一根长点的输液用的管子把口延长并拉细,不用的时候口自己干了,里面就不会干。下次用的时候把口剪掉,继续用。

這東西我這裡不好找.

网友:
在口上插一根牙签,多出部分剪掉,再把盖子盖上顶住牙签。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東西我這裡不好找.

这个就是一次性的输液用的管子,很多小医馆都有的

网友D:
开孔的时候用大头针,用完了轻轻弹弹瓶口,让胶水全部会到瓶子里,再用大头针塞上,下次用的时候拔掉大头针就可以了~~

网友E:
第二次用的时候用一个小锤或者别的硬物砸两下就可以倒出来了.千万记住别用老二.再硬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次用的时候用一个小锤或者别的硬物砸两下就可以倒出来了.千万记住别用老二.再硬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孔的时候用大头针,用完了轻轻弹弹瓶口,让胶水全部会到瓶子里,再用大头针塞上,下次用的时候拔掉大头针就可以了~~

俺也用此法,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孔的时候用大头针,用完了轻轻弹弹瓶口,让胶水全部会到瓶子里,再用大头针塞上,下次用的时候拔掉大头针就可以了~~

俺也用此法

楼主:
先謝大家, 大頭針方法看似不錯.

网友F:
我用蜡烛封,放一年都不会干,并且容易打开。用大头针什么的时间都不长,并且打开麻烦,曾出现把大头针拔断的情况

网友:
我这有2毛一瓶的!就2ML,开了就用。用了就扔

网友:
旋开盖子,用牙签挑取,用后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蜡烛封,放一年都不会干,并且容易打开。用大头针什么的时间都不长,并且打开麻烦,曾出现把大头针拔断的情况

好方法

网友G:
地摊货不要买就行了

网友H:
我用针戳的小口,再用的时候用钳子夹夹就行了

网友I:
我就是放冰箱里...不管用...下次用是干了的

网友J:
我买是乐泰502胶水放冰箱可以用一年

网友K:
开孔的时候用大头针,用完了再用大头针塞上,头朝下避光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