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13c014C,014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11):
想买架013空机,淘宝老板说没货。但是发现013c全套版卖700+,014c确不到700,014空机不到400。我想问下会不会还有014C空机,013C空机?这几个类型有什么区别呢?
最主要的问题是后面带不带C的有什么区别?
因为价钱差得不是很多,不想450和450C的区别所以我估计C不是碳纤维的意思。。。。。晕啊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黄色一个是白色的。这机是塑料的

楼主:
没差就好。。。哈哈。
机身材质我不关心,我有金属升级件。。。所以才想利用起来。呵呵,关键是便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013C和014C就是颜色不一样。

楼主:
多谢ls,那014和014C有区别吗

网友:
原厂的金属件不好用~~~有能力把WING的小改下用

楼主:
ls的能说说哪里不好用吗?
等收到013了再仔细研究

网友:
全套700~~??,不待控和电池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s的能说说哪里不好用吗?
等收到013了再仔细研究

原厂的金属件精度可以但是不耐炸,副厂的便宜但是精度一般,WING的头小改下就能换到013上精度高,做工结实

网友:
如何改?有介绍下

楼主:
强烈建议发个改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