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轴承弯了吗

楼主(2008-06-11):
白色齿轮与尾驱转动的时候不在同一平面,有上下晃,但也没有到脱齿的程度,还是顺滑,会不会是单项轴承弯了才会这样的。

网友:
感觉是你的单向轴套管摔弯了,这东西亚拖有卖,飞越也有幅厂件

网友:
不可能会弯吧,应该是间歇大了 可能维英单项轴承不好大多会这样

楼主:
楼上兄弟,我的是亚拓机,我借用另兄的图片使使.呵呵

网友:
是谁在盗用我的图片
我的机机也有这种现象,原因是白色的小齿不太平整造成的

网友A:
...发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昨天还要请教别的.我的单向轴承可以反转.但有阻力...怎么解决.请高手来`

网友:
貌似大家都会,只要上下晃动的幅度不是太大就行。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大齿盘转起来歪歪扭扭的,不在水平上,
找不出原因!

网友:
見圖片,可能是大小齒輪之間間隙太大, 嘗試從新再裝時用力向上托,盡量將兩齒輪緊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模一样的问题.我昨天还要请教别的.我的单向轴承可以反转.但有阻力...怎么解决.请高手来`

单向轴承 坏了,建议买德国进口的,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向轴承 坏了,建议买德国进口的,50米。

买了个飞越的.`20米..嘎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反转就是坏了  德国我有50元一个  IAN

网友:
补充下,
如果再换了大齿盘后出现这种晃动现象.\
请注意在安装大齿和中心座时,上紧4个锣丝的时候,以对交线方式进行.
由松到紧,依此上紧,
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装配的误差.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主轴固定铝环固定螺丝,我的GL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是这个铝环固定螺丝松了,造成无法固定主轴,使大齿盘上下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