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启动26CC汽油机,用那款启动机够了?

楼主(2008-06-11):
1、瑞集的120级启动器
2、雷虎的180级启动器
请教各位老手,启动26CC的
船模
启动机,用那款级别的足够了?谢谢啦

网友A:
150块 买个桑他那的启动马达!!!!!!那威力!!!!!!!!!!!!!!!

网友B:
汽油机没有手拉么?

楼主:
原帖由
F1-V3.5
于 2008-6-11 15:09 发表
汽油机没有手拉么?
手拉拆了,换上皮带轮啦。每次玩船,感觉冷车时,手臂没劲的话,手拉没一定的拉速,就难启动啊,没几十次,启动不了,往往拉得手都软了,连船也拿不动!热车就好启动啦,一般一两下,就着车。郁闷的,不知是否汽油机没调好还是方法不对。
每次手拉起的泡没长好,下一次又起泡啦,实在是怕啦。

网友B:
哦 没玩过汽油~ 嘿嘿

网友C:
3楼的说的对,买个二手启动器,400-500W,力量绝对够,不过就是要自己车个启动头子.

网友:
汽油机手拉难启肯定是机子的问题或没调整好! 如果没调好的话电启动也一样难!

网友D:
我的小松26CC汽油发动机只要3,4下就可以来车。

网友E:
你是什么发动机哦!我也耍汽油船,冷机的时候手拉5、6下就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