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5A电调电源极性接反烧毁求助大家!!

楼主(2008-06-11):
朋友刚买了25A的好盈电调,前天试的时候没有焊T头!把电源极性不小心接反!再次接通后自检能正常通过!并能唱歌!但推油门卡!不能正常启动!重新设置油门线性!还是不行!后来撕开包的热缩膜!里面的功率管没有明显的烧毁现象!但是有颜色的差异!功率管是F7805和 4407两种!!!经过检测有几个管有点问题!但是不知那里有卖!或者有什么代换的管有卖的!谢谢!!

网友A:
就此升级吧!

我手里有 4404 和4405  正好是对管  想要的话可以成对买 换后应该达到 35A以上水平

http://shop34649095.t aobao.com

把T A 间的空格删除就好了

如果实在不行 低价我收!

网友B:
呵呵。自己到电子市场看下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自己到电子市场看下不就有了“?

本地电子市场是没有这种贴片的电子元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此升级吧!

我手里有 4404 和4405  正好是对管  想要的话可以成对买 换后应该达到 35A以上水平

http://shop34649095.t aobao.com

把T A 间的空格删除就好了

如果实在不行 低价我收!

感觉价格贵了点!都换掉的话就太贵了!至于出售是不会的!寄回原厂修也就是连快递在四十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