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怎么连 附图

楼主(2008-06-11):
以前没用过ubec 不会连 怕烧东西  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画个接线图给你,应该很清楚了。

网友:
楼上的图画得很专业!

网友:
楼上的楼上画的图很专业

网友A:
BEC的红黑并到红黑白中的红黑就可以了,不用多出一个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的红黑并到红黑白中的红黑就可以了,不用多出一个插头~

?? 我听说好像要并一下线 能再说具体点么?还是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的红黑并到红黑白中的红黑就可以了,不用多出一个插头~

是不是 直接并到电调上, 然后电调直接插a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的红黑并到红黑白中的红黑就可以了,不用多出一个插头~

还是不明白 能具体点么?

网友:
画的有问题 看着比较好看 实际的交叉线 应该用 Ω 跨过

楼主:
帮忙给个正解,电调出来黑红白3根线,可是ubec只有黑红两根,但接接收机那头却又是3根,我应该怎么接阿

网友:
2楼的图已经说得很清楚!   楼主还未搞清楚.接受机.ubec .电调.电机的关系!
首先!要接收机工作就要给他供电.  给接收机供电有两个放法. 1就是ubec .一个额定电压的供电器.2.来自电调的一个共电口! 就是那3根给电调的信号的信号线.
接收机有电工作后就把你手上发射机发出的信号接受下来变为指令传到电调.电调收到指令就通过那3根连接电机的线指令电机工作!无刷电机和有刷电机的工作原理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忙给个正解,电调出来黑红白3根线,可是ubec只有黑红两根,但接接收机那头却又是3根,我应该怎么接阿

2楼已经画的很清楚了,把电调插头插到接收的油门通道,UBCE的插头可以插在不用的通道上,不要管里面3根针,+-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已经画的很清楚了,把电调插头插到接收的油门通道,UBCE的插头可以插在不用的通道上,不要管里面3根针,+-对就可以了

网友:
见意多些这样的资料,让我们新手能尽快上手。

网友:
图画的非常详细啊!

网友C:
这样的新手真让人无语,我真纳闷好这口的人连这点基本常识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新手真让人无语,我真纳闷好这口的人连这点基本常识也没有?

lz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