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油直尾舵机问题

楼主(2008-06-11):
401原配的9254数码
舵机
烧了,可不可以用3003代替,两者有什么区别,谢谢高手

网友A:
暂时代替是可以的,401上的数码开关要拨到模拟,延时和感度有必要就调节一下,速度和力度都会差点,最好只飞悬停,砸了大代价啊,呵呵!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了,我只飞悬停和慢飞小航线

网友B:
怎么烧的啊?

楼主:
用两节锂铁电池作接收电,一箱油基本上飞完,正想降落就出了大白烟,尾巴就失控了,幸好的是离地面1米左右,没造成其它的损失

网友C:
2节铁锂是6.6v,9254要求是4.8v,当然要烧了,要降压的

网友D:
请问 我的UBEC 输出是5。2V 和4。8V 差别不大 需要降压吗?

网友A:
5.2v不要再加降压器了。

网友E:
。。。。要换也换个好点的啊。。3003。。锁得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