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4硅胶的作用

楼主(2008-06-11):
昨天到卖胶水的地方看看了,买了几瓶502,几瓶3秒胶,5瓶喷漆  ,顺便看间了704硅胶,也不知道怎末用,就先卖了一瓶,回来问一下各位大侠,此物有和用途,

顺便问问和导热硅脂有何区别?

还有 给各位大侠说个搞笑的是!
今天上午和我同系同学去操场飞飞机,
他的上单由于昨天摔过,今天飞  风很大,迎风飞到7  8 米高,突然折翼,你猜怎末着?折翼了竟然还在飞,机翼成了L型,要是有视屏,看了保证搞笑!

网友:
哈哈,硅胶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硅胶粘EPP很好用的

网友:
704硅胶是不是白色的?上次去建材市场找,都说没有,晕

楼主:
JIU 是 白色的  请问LS的 干什么用?

网友A:
704硅胶是可做散热和防水用的!盒子上不是有说明吗!就是固化的太慢!
你到船模区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做电调防水的,还是有船防水的就是的这种硅胶!还有一种是透明的!不过我们这儿只能到买电子元件的地方买到白色的704硅胶!

网友:
704主要是用在发动机消声器的各个接口上,起密封的作用。

网友:
耐热,防水,耐腐蚀,亲硅胶类制品,电调接收发动机排气密封最好材料,居家旅行必备

楼主:
学习了  那做水冷  可以用了

网友:
是的!一般都是用在船模上,做密封的,防水,抗震,柔软的特点!就是干的很慢

网友:
绝缘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4硅胶是可做散热和防水用的!盒子上不是有说明吗!就是固化的太慢!
你到船模区去看看就知道了!那里做电调防水的,还是有船防水的就是的这种硅胶!还有一种是透明的!不过我们这儿只能到买电子元件的地方买到白色的 ...

一个小时就古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