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调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1):
各位,小弟由于不小心把电调的正负极接反了,肯定是把个东西烧了,应为当时都冒烟了,而且有个小方块样的东西很烫。我估计是烧了,请教大家是不是换个元件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知道啊 没修过 换一个电调吧

网友B:
可能是7805烧了 可以修复

网友C:
应该可以。

楼主:
就是图上的这样,大家根据经验应该是什么地方烧掉呢?小弟对电的是实在不懂

网友D:
5V的稳压输出元件

网友E:
烧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尤其是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