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帮帮忙!!(LAMA问题)

楼主(2008-06-11):
小弟在论坛已经学习很长时间了,前几天终于忍不住买了一架LAMA V5科曼齐,到家后先练
模拟器
,,OK.然后开始处女航,可是动作一做大就马上打浆,掉下来了,郁闷~~现在在家等配件. 买了一套金属升级件~~哈哈..
小弟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希望论坛的大哥们,能指点一下小弟用什么方法能不打浆,或减小打浆的几率~~~谢谢了!!

网友A:
做好思想准备,以后有还有得摔

网友B:
貌似只能动作柔和点,一大就打。老乡绑定,呵呵

网友C:
先把飞机调好,再练好技术,再就是透明胶包住桨上受力面,应该就行

网友D:
一张窗户纸 怎么就一捅就漏啊 因为LAMA 动作一做大 就打桨啊

网友E:
这个情况一般容易出现在向前向后快速切换的时候,打的时候缓一下就好,lama不适合太暴力

网友F:
温柔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G:
好好练`````````````纯粹技术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我还是要再练习才行呀~~~

网友H:
新手舵量都容易打大 慢慢练习 手感到了就可以享受飞行的乐趣了

网友I:
多练习练习模拟先吧

网友J:
不要用金属的,金属的你只要用金属的中心底座和十字盘就OK,因为现在的金属件精度都不够,所以装上装上浆夹后会不稳定,飞起来容易刷锅,至于金属轴,一撞就弯了,不如原装的塑料轴好!你打浆可能是因为浆太软了,你把浆的上下面贴上胶布,彩色的更漂亮两,可以解决点问题,还有打舵的时候舵量不要打太大,打小点就可以,打大会打浆,如果是450你那么打,JJ一下就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