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PP YAK 54

楼主(2008-06-11):
今天下午吃了饭去飞,发现半油门以上很容易射桨,赶紧降下来收拾东西回家,回家把包鸡头的纤维胶带拆了一看,因为很多次的头插地,鸡头已经不成样了,请有经验的朋友给点方法怎么修复呢??

网友A:
粘胶带吧

网友B:
我也有一架,感觉超难飞.飞起来一个劲的往左侧.用手一直压着杆飞,以为是副翼和平尾没平行,调整过后还是如此.极郁闷,丢家里上灰. 差不多300,还不如买个轻木的爽,连泡沫 F3A都不如

楼主:
副翼和平尾没平行????在安装平尾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调整平尾,我这个很好飞,就是十次有九次是有风的天气,这机太飘,3 4级风就基本做不了动作了

网友C:
练3D,不要用EPP,直接上KT就行

网友D:
楼主说说头栽地几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十次左右吧,都是遇到风控制不住载下来的,不过也值了,如果是别的机早废了

网友F:
502+纤维胶带

网友G:
EPP YAK54值的 ````但我不是这个不掉色版本的``我是会掉色的那款```但好飞的不行```基本是半自动驾驶`````这个是我的第一个固定翼飞机````第一次去飞就被人称为高手 美晕了!!! ```建议新手都上 ```

网友H:
摔的太惨了!

网友I:
我以前有一个,比较难飞

网友J:
都成这样了,换一架吧。

网友K:
射桨说明橡皮筋力度不够, 建议多加一个橡皮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