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基本最菜最好记的公式-攻丝前钻孔用钻头直径的选择

楼主(2008-06-11):
攻丝前钻孔用钻头直径的选择一般按照以下公式:
D=d-t
D=钻头直径
d=螺纹公称直径
t=螺距
例1.加工M16内螺纹应选钻头直径为D=16-2=14
例2.加工M16X1内螺纹应选钻头直径为:D=16-1=15

以上数值单位以毫米计
以下是螺纹的标准螺距数值:
M2X0.4
M2.2X0.45
M2.5X0.45
M3X0.5
M4X0.7
M5X0.8
M6X1
M8X1.25
M10X1.5
M12X1.75
M14X2
M16X2
M18X2.5
M20X2.5
希望对大家有用哦:loveliness:

网友:
很有用,前几天在攻丝的时候,就搞不清钻多大的孔合适.

网友:
简单明了!但愿用时别忘了!

网友:
不同的材料还要修正吧。塑性材料变形大,一般要大一点。否则很吃了,遇到小孔还容易断丝椎,这个比较麻烦。(周日刚断了一根,因为没有合适的钻花,拿了一根小了一点的。结果攻断丝椎,工件报废 :(((  )

网友:
我一般不那么算  卡尺 再加肉眼数据   卡尺厚 卡不到最里面

网友:
以前套扣一凭经验,二靠资料,不行就查表。看了你的帖子后,长学问了。

网友:
很简单,但把所有螺距记下来,我不行

网友:
螺距记不住,我是打印一张表贴墙上

网友:
有点用!值得收藏!

网友:
^_^      大部分都知道    麻烦来个英制的吧

网友:
内个~ 补充一下,比如说14的钻头打出来一般都是14.2~14.3,要想打出比较准确的14孔推荐先用13或者13.5的打一个,然后用14的镗一下,手钻的话这个偏差会更大些

楼主:
呵呵,新兵必修哦。。。。。。

网友:
以前介绍的d*0.85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