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XD2814电机

楼主(2008-06-11):
KV1000-1100,是否能用14.8V2200毫安20C的电池来飞?桨用11X6或11X7,电调要用多大的?

网友A:
其实玩电动有个必备的工具被很多人忽略了,就是电流表或功率分析仪。买来的新电机、电条、电池、桨用表测一下什么都知道了,不然就是在撞大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玩电动有个必备的工具被很多人忽略了,就是电流表或功率分析仪。买来的新电机、电条、电池、桨用表测一下什么都知道了,不然就是在撞大运。听厂家数据会害死人的。

电机还没买,要是可以用再买,电流表家里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玩电动有个必备的工具被很多人忽略了,就是电流表或功率分析仪。买来的新电机、电条、电池、桨用表测一下什么都知道了,不然就是在撞大运。听厂家数据会害死人的。

有理。我一开始总不想买,就看厂家数据。最后还是烧钱买了: 直流钳表。转速表。

网友B:
2814的可以上14.8V,但桨不能用那么大,我的KV1200,用的是9寸尼龙桨,电流没测,50A的电调,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4的可以上14.8V,但桨不能用那么大,我的KV1200,用的是9寸尼龙桨,电流没测,50A的电调,很烫

这就好,我准备用60A电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好,我准备用60A电调

没必要那么大的电调吧,随便说说,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那么大的电调吧,随便说说,呵呵

我MINIX用3542电机(3536相当于XXD的2814),就用60A电调,YAK-54也是60A、歼-10 也是用60A、F-16也是、F-20也是、F-22(2个60A),呵呵,我60A太多了,现在又来了鹞式,基本上都是用好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MINIX用3542电机(3536相当于XXD的2814),就用60A电调,YAK-54也是60A、歼-10 也是用60A、F-16也是、F-20也是、F-22(2个60A),呵呵,我60A太多了,现在又来了鹞式,基本上都是用好盈的。

 你好野,太多用不完就送个给我吧
顺便问一下好盈的电调除了价格贵之外,相对其它电调(比如新西达)各有哪些优缺点
我觉得XXD的电机跟电调性价比就不错,比较便宜.但是有反映说这电调好爱电调保护,我怕飞的时候如果发热过大,突然保护了就会
失去动力.我问店家,他说是没有设好.请问XXD的电调是如果设定的

网友:
猎鹰啥时候不玩涵道了?

网友:
好久没来了,我跟大家说说,我的小F3A就是用2418,11.1V,40A电调,11X7桨,一直飞了1年多,到现在都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KV1000-1100,是否能用14.8V2200毫安20C的电池来飞?桨用11X6或11X7,电调要用多大的?

这个级别的电机,用20C 4S 2200mAh的锂电池组不是好的选择。一般用3S 15-20C 3200-4000mAh 3S比较合适了。1100KV电机,3S配APC-E 11*5.5 ,11*7没有问题,4S电机严重过负载了。4S建议用APC-E 9*4.5 ,8*6。满功率输出, 3S 4S 电流控制在30A 40A 左右才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级别的电机,用20C 4S 2200mAh的锂电池组不是好的选择。一般用3S 15-20C 3200-4000mAh 3S比较合适了。1100KV电机,3S配APC-E 11*5.5 ,11*7没有问题,4S电机严重过负载了。4S建议用APC-E 9*4.5 ,8*6。满 ...

谢谢啦!最后一句话给我指明了方向,我本打算4S飞这个(25级的):

网友:
楼主的飞机飞得过来么?

网友:
楼主的飞机飞得过来么?

同问!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这架飞机起飞重量多少?这个机型需要一定的速度,才比较好飞。如果是3S的配置,建议用2814 电机1350-1400KV的配APC-E 9*6 10*5 的浆。配10*5的浆,动力输出在1.3-1.5Kg左右。开始最大动力在45A左右,持续满功力输出飞行电流在35-38A左右。9*6的浆负载情况是差不多的,飞行速度快一些,动力小一点。

建议你用2820级别的电机,1150KV左右的,配3S 20C 3200-4000mAh锂电池组,APC-E 11*7浆,可以有1.6-1.8Kg左右的动力,40A左右的电流!或者是4S 20C 2500-3200mAh锂电池组,2820级别的1000KV电机,APC-E 9*6 10*5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这架飞机起飞重量多少?这个机型需要一定的速度,才比较好飞。如果是3S的配置,建议用2814 电机1350-1400KV的配APC-E 9*6 10*5 的浆。配10*5的浆,动力输出在1.3-1.5Kg左右。开始最大动力在45A左右, ...

太感谢了,真是太详细了!

网友(2009-01-02):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路过的,混分的,专门顶帖的

网友:
正为动力组合发愁,这个贴正好解决问题,谢谢啦

网友E:
还是那句话:“高压低流”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那句话:“高压低流” !

这好象是我说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还没买,要是可以用再买,电流表家里都有。

偶的电流表只能测到10A。。。。怎么办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机还没买,要是可以用再买,电流表家里都有。

偶家里电流表只能测到10A, 怎么办啊?

网友:
买!!!!!!!!!!!!

引用 网友F:

偶家里电流表只能测到10A, 怎么办啊?

买!!!!!!!!!!!!!!:funk: :funk: :funk:

网友:
去买分流器,或者上直流钳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