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像真度

楼主(2008-06-11):
看到论坛上很多模友自己用KT板做飞机,特别是一些板身机,为什么没人说这个飞机像真度不够?

楼主:
这次上海模型展上,我和一些厂商的代表聊了起来,关于涵道飞机像真度的问题,我向他们提出,如果飞机几乎是100%安比例像真的,我不喜欢,一定要有些地方有所改动才好飞。真机是真机,模型是模型,很多材质、动力、空气力学等方面不是安比例缩小的,所以要好飞,必须有改动,要像真度高,模展上有静态模型。

网友:
我记得以前老师曾经同我讲过两个概念,一个是飞机模型,一个是模型飞机。

飞机模型是指像真度较高的模型,而模型飞机则是指型像飞机但仿真度不高的模型。

网友:
好飞是第一位的,好看是第二位的。又好飞又好看那是最好的但做起来会有点难度。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必要刻意,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有些人就喜欢极度像真的飞机,细节不到位就不叫像真机飞行品质次之。甚至于只要知道这是架能飞的就行了,
我就是,呵呵,
其实现在又有新划分,像真机和仿真机。像真只要神似就可以了,仿真机极度注重细节。

网友A:
只要功夫够,KT板一样可以做出像真度极高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功夫够,KT板一样可以做出像真度极高的飞机

KT的板身机是否属于像真机?比如YAK-54、SU-31、EXTRA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KT的板身机是否属于像真机?比如YAK-54、SU-31、EXTRA等等。

某种意义上算是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KT的板身机是否属于像真机?比如YAK-54、SU-31、EXTRA等等。

当然不算像真机,只是形似而已,有形无神~~~~~~

网友:
片身的KT3D?其实给挂上330、540之类的名字实在是有点牵强吧……完全没必要和像真有啥联系了……

网友:
另外一些飞机既然说是像真机,那么像真度自然应该是一个天生的指标。

一个例子,一架叫做“J10”的像真机,如果外观上不能和JAS39、EF2000之类的飞机区分开来,那么在像真这个项目上就是完败。有时候为了飞行性能,确实需要在一些地方做出改动,但是这个改动不应该牺牲外观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