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亚拓600练习F3C的

楼主(2008-06-11):
一直希望练习F3C,想买一个适合的JJ,空机3000左右价位只知道hirobo sceadu evo50比较合适,但是对比亚拓600,感觉还是600做工更好一些,不知道有没有用亚拓600练习做F3C动作的,包括静态和动态的动作,感觉如何。

网友:
600设计是以3D为主的,要飞3C也可以啊,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看你水平怎么样了。如果米多就买hirobo90,这是以3C设计为主的

网友:
性价比当然是亚拓的最高,没技术,好飞机是很重要的,要飞3C的好飞机肯定是HIROBO的!!!

网友:
各有所长,亚拓还是用来飞3d好。

网友:
600CF  还凑或,600N 够呛。

我以前就是用600CF练3C 的静动作。600电的还是很稳定的,练静动作动力成本也低很多,还不用吸毒气。

不过我3C飞得不好,就是强化一下基本功。呵呵。

网友:
600NP 目前国内的F3C冠军就在飞

根据他的评价只要转速在1600-1650左右

比那些90飞机飞F3C 科目性能不相上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过600N吗?“凑或”“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600N吗?“凑或”“够呛”!!!

这个“新兵“ 有点搞笑!!

网友:
YT还是以3D为主要设计倾向的,如果飞3C,建议你还是上HIROBO SST EAGLE3,或者KYOSHO 90 v06

也许YT也能飞,但是既然要练3C,何必买个3D机?

楼主:
现在要选F3C的飞机真的很难,都是3D的天下,Hirobo的高端机型价格高的吓人,就是Sceadu EVO这样的低端机升级到金属件,价格也就非常高了,而且配件也比较难买,相比亚拓有更高的性价比。所以虽然知道亚拓是为3D设计的,但是看重它的性价比和配件普及。毕竟现在不用它去比赛,现在就是没飞过600,不知道手感,希望有这方面尝试的飞友说说感觉。

网友:
我和你有同感,因为我是喜欢飞3C的,目前3C的机器选择比3D少很多,HIROBO的Sceadu EVO个人认为是个便宜的选择了,FREYA和SST EAGLE确实飞起来压力大,不过练3C摔机的机会要比练3D少很多(这是我问了一些飞3C的模友后得出的)。

我这边有个朋友飞KYOSHO 90 v06,据他讲正常练习的话摔机的可能性非常小,一架飞机飞两年,没摔过一次,但是却往往碰到一些零件飞到老化的现象,所以买些容易磨损老化的配件就是了,不大需要考虑摔机成本。

Sceadu EX(全金属)的价格大致相当于接近4台EVO的价钱,所以日常练习的话不仿飞塑胶机,升级旋翼头上几个关键金属件就是了,塑胶机weak point多,万一摔了也不会修到吐血,等到对自己技术有足够信心了再买FREYA OP专心练CONTEST。

个人想法,见笑了

网友:
知不知道中國還有個品牌叫THUNDER TIGER 雷虎  :)

网友:
没见过拿雷虎90参加F3C比赛的,相反, JR,HIROBO和KYOSHO都有人用

网友:
我个人比较不喜欢那些冲着品牌打着高价位的机种
仔细分析过旋翼头的结构後~实在感觉不出价值在哪里

我什麽机都有~唯独没有H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