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帅呆王子

楼主(2008-06-12):
请教帅呆王子一个问题, 以前看到你有用塑胶的大桨夹和塑胶的尾波箱做练习使用,以降低炸坏金属中联的机会,可否请您解释一下塑胶的大桨夹和塑胶的尾波箱的损坏率,是不是说只要炸机,基本上两个塑胶的大桨夹都要换?

因为手上有5包XL用的室外急救包一直没有用,里面都是塑胶的大桨夹,尾桨夹,尾波箱,想看看塑胶件的炸机效果,如果好的话再买些回来练习用。

另外还想请教帅呆王子,你以3D模式炸机,如果用金属桨夹,金属中联的损坏率是否高? 一个金属中联能扛的住10次3D大炸吗?我还没有开始练习3D,只是想多准备两个金属中联做备件,不知能用多久呵呵。

谢谢帅呆王子

网友:
用塑料桨会感觉螺距反映比金属的慢。但是练习一般基本动作没问题

塑料大浆夹只有重炸才会断裂,一般就算3D炸也不坏。但是要小心检查炸后是否有裂纹,否则双桨不好调了。就耐用度来说还是可以的,我现在这个飞了好久了。

塑料波箱的就没那么结实,如果是凑巧尾巴着地,必然裂开。但是这个好处是尾旋翼部分受损不大。我上次换回金属波箱,炸后就把尾旋翼头和尾轴都搞歪了。

用金属浆夹炸下来中联我没弯过,但是看身边的朋友的,几率还是很大的,有些人都换了N个中联。
如果是老的一批SE的铝材质好像又好很多。貌似现在的GF很软。
还有,用木浆也能减少损失。

网友:
我们的版主顶呱呱

网友A:
嘿嘿,帅呆,什么时候再来南宁汇报交流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帅呆,什么时候再来南宁汇报交流阿?

好啊,下次一起出来哦
不过这几天都是暴雨,这个周末不大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