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到手的SJM 325 SE

楼主(2008-06-12):
昨天到的快递,晚上装到2点钟实在顶不住去睡了。抱歉没来得及拍照,过两天上图。

从alz模型订的货,到手一看,盒子上的发货地址是南京。然后上SJM网站一看,原来厂家包邮,恍然大悟。打开盒子,发现一些大的部件都组装好了,特别是旋翼头,主轴横轴副翼杆斜盘中联大桨夹等等整个一大块全都已经完成,省了不少功夫。只是盒子里面没有零部件清单,也没有任何说明书或者标示型号的材料,觉得这点厂家还需要改进。

晚上洗完澡开始组装。这里要赞一个,SJM用料真扎实,跟趴在地上的那两架华xx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在这里先给SJM325打个分,然后解释一下为什么:
  设计: 90
  用料: 90
  品质管理: 75
  售后: 85

设计,观察325的结构,机身真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而且连接大量使用标准件。接受机板和机身的连接用的都是球头扣和标准内六角螺丝,想法令人叫绝,而且从结构来看,应当是想当强壮不易变形的。重要的主轴座和舵机架用厚实的整块的金属,给人一种安全感。真的是“好钢用在刀刃上”:loveliness:。个人不太满意的地方是头罩竟然改成圆的了。虽然是又经济又结实,但是失去了跟整体个性的协调,过一段时间还是想再买一个方的玻纤头罩。

用料,机身用的是厚实的碳纤板。旋翼头和机身关键部位使用大块的金属。球头扣和球头都是4mm的,连接舵机的球头还带螺母,跟华xx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品质管理,JJ没有什么内在问题,但是金属件和碳纤板上有不少刮磨的痕迹,说明生产环节之间的管理和工人的素质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令人有点遗憾。日本的电器在工厂组装的时候,加工好的表面上都会贴上塑料膜防止刮花……不过SJM的品质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了,别的也不能要求太多。

售后,一收到货就打电话给SJM的MM问了些技术问题。感觉态度相当的好,服务窗口这边应该给90分以上。但是收到的空机没有任何附送的文档和说明,网上下载的说明书有点过时,跟这个新的型号有些地方对不起来。

整体上来说还是觉得SJM是物有所值的一款JJ。

在这里有三个问题想问问版主和SJM老大:

1. 机身和尾管连接的两片碳纤支撑片,上紧螺丝后有20几度的扭曲。由于这两片碳纤片的厚度,应力相当之大,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2. 皮带不知道要上到多紧才合适?我试了试,只要稍微紧一点,转动时就会有一格一格的感觉,好像有些阻尼,不知道是不是正常。而只有把皮带放到很松的时候才会顺畅的旋转,但是肉眼都能看到皮带的松弛,而且飞机倒过来的时候皮带好像还会擦到什么东东。我看了一下机身上的两个皮带预紧轮很靠近尾管口的底部,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3. 9257能不能正常的装在尾舵机架上?拧上两个尾管支撑片后,尾舵机的安装空间就很小了,9257的壳子很大,似乎没有办法按照说明书上那样7垂直的固定在尾管上了。

网友:
SJM 325旧型号是什么?刚刚玩电直,这么多型号搞不清

网友A:
1、没问题,我倒觉得适当的应力使脚架撑得更稳;
2、我的LE也碰到类似问题,把皮带轮与机身板之间的垫块去掉后皮带就没有摩擦的感觉了,耗电立马降下来;
3、我用一样尺寸(应该是吧)的9650,可以装上,与斜撑碰,但不影响垂直,装的时候要有点耐性反复试一下。(现在换成LE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我的LE也碰到类似问题,把皮带轮与机身板之间的垫块去掉后皮带就没有摩擦的感觉了,耗电立马降下来;
3、我用一样尺寸(应该是吧)的9650,可以装上,与斜 ...

多谢版主指教

2.垫块有4到5毫米厚,去掉以后我发现皮带开始碰到皮带轮的上缘,于是又加了一个2毫米左右的螺母。虽然皮带的位置还是很偏下,但是这已经是能够达到的皮带轮,尾管和皮带之间的最佳平衡了。但是一格一格的摩擦感没有减少多少,所以我把尾管松了一点,调到有细微摩擦感的程度,皮带的松弛度似乎也可以接受。

3.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如果把尾舵机架如说明书中那样水平放置,外侧的螺丝孔已经落在斜撑碳纤板的外面了。看来这是SE的设计失误之一。于是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厂家的SE照片,似乎尾舵机是成45度角安装的。打算打电话去问问。

网友:
正打算加入325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