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充电器坏了,能否用相应电源替换

楼主(2008-06-12):
我的雷鸟原配
充电器
坏了,输出电流是350MA的,我能不能直接找个输出电流差不多的接上他的转接线替换,
电池
是9.6v的700Ma

网友A:
最好用一个能监控电压的充电器。
什么叫“接上他的转接线替换”?你用的是锂电还是氢镍?如果是锂电一定要用平衡充,不然你下一次就别想再用这块电池了。
如果你用锂电,有一个平衡充和一个电源,只是电源坏了的话完全可以找一个相同电压足够电流的电源替换。

楼主:
转接线就是电源的圆头插孔转2PIN插头的线哈,2pin插头才能接到他的电池上,电池是镍氢的不是锂的

网友A:
理论上讲,充电就是把电源接到电池上把电能转换成电池的化学能。但是除非你能监控(人工也可以)充电过程中的电压,电流的变化,否则是很危险的。
充电电池的充电量是电流对时间的积分,一般比电池的标称容量大一些。如果你能不断地监控电流,然后记录、计算,当然可以。只是恐怕你没有那样的耐心和时间。
充电结束时电池的电压应该略低于截止充电电压。一旦没有控制好继续充,电池会快速升温,导致爆炸起火。所以你的选择是明显的:
1)自己记录并计算充电时间
2)去买一个充电器,没多少钱的

楼主:
非常感谢,主要是雷鸟充电器现在没货了

网友A:
那我还是建议你买锂电+便宜的平衡充。
锂电轻,放电电流大。Esky的迷你平衡充也没多少钱。

网友B:
啊?你还在用雷鸟自带的充电器?你的电池没有被充坏?

网友B:
从第一天起我就没用那个变压器,你可以去弄个智能充电器,申请美信公司的芯片MAX712自己做一个吧,很简单的。快充+涓流,充满自停
另外如果你坚持用那个,那你去电子市场随便买一个12V350mA的变压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