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负重极限测试.

楼主(2008-06-12):
  450负重极限测试,配置,维英450 好盈40A电调 AKE 3200K电机,12C电池.电池是差不多100个循环的开始老化的电池了.只是勉强能飞起来,直机自重810克,负重了543克的两块船用充电池,正9度螺距,油门推尽了,只能飞半米左右的高度.不能高过地效以上的高度了.如果换用25C以上的好电池的话,估计可以负重1000克走航线吧.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eoxmLHCQdSs/

网友:
感觉你的灰机又换回有刷动力了的感觉。。。

网友:
http://www.tudou.com/v/eoxmLHCQdSs

网友:
把你带的电池也并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这样虐待他总有一天他会罢工的

网友A:
可怜的灰机被你折磨

AKE电机很不错,上次我错打了下IDLE结果飞机猛的串到200多米的高空,加速时间只要3秒不到,太恐怖了,平时没发现这电机这么大的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E电机很不错,上次我错打了下IDLE结果飞机猛的串到200多米的高空,加速时间只要3秒不到,太恐怖了,平时没发现这电机这么大的劲!

哈哈
好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E电机很不错,上次我错打了下IDLE结果飞机猛的串到200多米的高空,加速时间只要3秒不到,太恐怖了,平时没发现这电机这么大的劲!

不是吧!200多米高!你还能看见飞机吖!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E电机很不错,上次我错打了下IDLE结果飞机猛的串到200多米的高空,加速时间只要3秒不到,太恐怖了,平时没发现这电机这么大的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E电机很不错,上次我错打了下IDLE结果飞机猛的串到200多米的高空,加速时间只要3秒不到,太恐怖了,平时没发现这电机这么大的劲!

:funk: 猛哦!!3秒钟不到就爬了70层楼,和火jian差不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E电机很不错,上次我错打了下IDLE结果飞机猛的串到200多米的高空,加速时间只要3秒不到,太恐怖了,平时没发现这电机这么大的劲!

对这个高度有怀疑,70米/秒的平均速度,鸡鸡能受这个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KE电机很不错,上次我错打了下IDLE结果飞机猛的串到200多米的高空,加速时间只要3秒不到,太恐怖了,平时没发现这电机这么大的劲!

可以申报世界吉尼斯`````````````

网友:
哈哈,多打了个零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算比较慢的了

网友:
我试过用WING驼一台比较老一点的SONY DV机。是装Mini DV带的那种,不像现在的都是硬盘、闪存类型的。
DV机有大概6xxg吧,反正我用我的500g行程的电子称称不了,只能估计。
用15C的电池是可以飞起来的,一米高都没问题。可是基本上油门推到最大+9的螺距95%的油门了...

网友:
国外测试数据是:450飞机可以负重800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