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直升机的朋友帮忙说下买什么样的好!!

楼主(2008-06-12):
我是新手 就飞过几次固定翼的飞机,手上现在有 ,天地飞6a的控和接收 , 3个9克的舵 ,还有个8合1的
模拟器
。现在因为没地方飞固定翼的飞机了,所以想买个直升机玩玩,价格不可以太高 入门的就可以,淘宝上看了和论坛上看了 ,现在有这几种希望大家帮忙看下,1. lama 4的 价钱在400以下 004的价格好像500吧 雷鸟 嘉宝 丘比特2代的 这些价格全在500以上的吧 哪个好点啊 哪个值的买啊,谢谢 最好可以用到我的控。帮忙啊。最好说下你们买的 价格 再次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下座个沙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要看你的预算和目的是什么啦。
如果没有接触过直机的还是从LAMA开始比较好,LAMA的好处是很好飞,坏处是只能在室内飞,到外面风一吹就没啦。
或者也可以先练练模拟器,然后买雷鸟或者丘比特。我自己买的是004,听好飞但是感觉脚架很脆弱,其他部分,呵呵,国内品牌一大抄,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配件估计大多数也通用。雷鸟号称最结实,但是精度差一点。不过004也好不到那儿去,呵呵。

网友C:
想不下楼就玩买lama吧。

网友A:
再说一句,004只要400出头一点,淘宝上就有。不过要我再选一次的话很可能选雷鸟。

楼主:
谢谢 啊 多少买的啊 有点想在外面飞 呵呵 价格500左右

网友D:
004要换木桨,

网友D:
不过之前要多练模拟器,004是比较脆弱,

楼主:
继续 要给出价格 最好啊 那里买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