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roFly 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6-12):
喜欢飞Aerofl
模拟器
和里面的飞行伴奏曲,飞起来动感十足。奇怪的是,头天飞的好好的,第二天进入后识别不到的我
遥控器
。重装软件后又可以了。第三天同样又无法识别了。我是用的音频线和麦克设置连接的。后来至今天天试,重装了N次就再没识别到遥控器,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奇怪的是什么硬件软件都修改,飞G3没问题。谁知道Aerofly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改用并口吧 ,我曾也是这样经常出现无名的问题极为奇怪的问题都有·改用并口后什么事都没有了

楼主:
改并口是另一回事。音频线是可以飞的,相信会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供模友们参考。

网友B:
我的飞起来很正常。但是有时会突然机器重启。有时玩几个小时都没事。

楼主:
i问题终于解决,现公布于众供有同样问题的魔友参考
试了多次不成功,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步骤如下:
1,首先安装好PPJoy软件
2,进入控制面板的游戏杆设置,打开遥控器看到各个通道有响应
3,进入Aerofly界面,先运行calibrate校准界面,按刷新后校准各通道
4,再进入控制设置界面选择analog 设置好各个对应的通道和正反向即可
哪个步骤有问题,重新设定上一个步骤,直到可行再进入下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