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尚且飞不好,无颜飞航模

楼主(2008-06-12):
买了个三通的玩具直升飞机,每天飞两次,有10个架次了吧,还是飞不好,什么悬停,什么转向,什么后退都没有做到
哎,是我资质太差?室内太小 老飘到一边,室外就是上窜下跳的。没有别的动作

网友:
不是你资质差,是这个飞机很难调,我算比较熟练了,帮别人飞这个飞机还是乱七八糟的,都是转着上去,转着下来。。。

换LAMA吧

网友:
楼上大大正解

网友:
不要以为玩具就比模型好飞,很多时候是飞地好模型不一定就能飞好玩具

网友:
我买了台单桨4通,在天台飞到弱智都飞不起,现在没钱继续烧模型。换了台3通玩具双桨的,去球场飞,易控制多了~~~~~~~多练点吧,lz最好有心理准备,飞机这东西除了烧时间外,还烧钱,场地也很重要~~~~不要冲动,慢慢拉升,动作犀利,小点,练多了,好一上手的~~~~~~

网友:
其实恰恰相反,模型的精密度大多超过玩具,反映到实际中就是模型更稳定更容易操纵。当然特技高级飞行是两码事。

如果真的想飞飞机,买架好点的模型远胜过几架便宜的玩具

网友:
3'通的电直适合初学者..

但适合的并不是玩..而是了解飞机..

我玩了几个月..一开始都是买3通的..比较稳..不过操作性能好低..

而且有延迟的现象..

不过也玩了将近一个月..主要熟悉下手感..反应方面..

后来买了个4通阿帕奇..比起3通的..控制容易多了..

所以建议你买一部4通..容易上手..

网友:
飞机越小越难飞吧.

网友A:
其实恰恰相反,模型的精密度大多超过玩具,反映到实际中就是模型更稳定更容易操纵。当然特技高级飞行是两码事。4g9^,^9^;n#|4O6X

2N)h*r,g%T(Z'x:t tbbs.5imx.com如果真的想飞飞机,买架好点的模型远胜过几架便宜的玩具
        这位楼主说的对,赞成,在室内飞行还有就是有气流效应,模型乱罢,很难控制

网友:
玩模型就直接上模型,3通和模型有差别的。能飞好就怪了,模型其实也不像想象那样难飞,看个人的天赋了

网友:
直机至少也要四通, 否则手感都不对

网友:
四通的确比三通好飞。

网友:
四通是最基本的

网友(2008-07-20):
换LAMA肯定能飞

网友(2008-10-05):
还是要勤加练习啊!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恰恰相反,模型的精密度大多超过玩具,反映到实际中就是模型更稳定更容易操纵。当然特技高级飞行是两码事。4g9^,^9^;n#|4O6X

2N)h*r,g%T(Z'x:t tbbs.5imx.com如果真的想飞飞机,买架好点的模型远胜过几架便宜 ...

前提是你会调试,问题是玩玩具的有几个会调试,懂飞行理论。

网友:
我的经验跟楼上几位类似, 四通的比三通的好飞

那个三通的级简陃, 为了节省成本, 没有斜盘, 俯仰是靠尾巴上一个纵向小旋翼来控制的, 就别提陀螺仪了, 自旋只能靠打方向舵, 太难搞

后来换了个四通的, 明显好多了

网友:
3通得不好操作,只是玩具,让你能飞上飞下,4通双桨练悬停航线都行。

网友B:
四通中的双桨和单桨呢..哪种更适合作为上450级别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