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

楼主(2008-06-12):
为了新手的安全!老鸟们请多多发言!谢谢!

1.电池如何确定已充满?毕竟电池不能像手机一样充多久都没事!
2.电池充过头是不是会爆炸?有没有朋友试过这样的事情?
3.如果电池就这样放着会不会出现意外事故的现像?
4.模型用的电池都有那些问题要注意?

我现在充电怕得要命!

网友:
看来lz要花时间补课了,百度就是你的老师,我拿分走人了,别怪我,哈哈!

网友:
怕毛...

1.我充电一般都是让他自己充,让充电器去判别是否充满。
2.至少我现在未试过爆炸。是否会过充爆炸不确定,真的爆炸的话,只能怨自己人品有问题了,嘻嘻!
3.理论上不会
4.不要过放,最好每块电板不要低于3.7V,一般有人飞到3.8V左右就不飞

个人认为不要太担心充电会把电板充坏,担心把电池炸坏还比较切实,嘻嘻。

网友:
对于模型用锂聚合物电池:

1\冲到4.2V,一般充电器都是设的这个电压,就怕你的充电器截止电压不准
2\冲过头一点不会,不过次数多了就大肚子,冲得太过头,会,比如冲到4.5V以上就很危险
3\放着不短路没问题
4\不要过放,不要过冲,不要高电压保存.工业标准是2.75V算过放,现在的电调一般是到3.4V截止所以基本不用担心放电过放的问题,不过考虑带负载端电压可能低于3V,经验上是飞到3.6V停止放电
5\多潜水,少发贴,这些问题被人问了N遍,老鸟回答了N次了.电池区也有相当详细的资料.

网友:
这样的问题在论坛已经是天上的星星一样了,潜水吧

网友:
楼主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会找到满意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