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0704的使用!(注意:是0704,不是0704A)

楼主(2008-06-12):
0704是013和016的原配陀螺,大概没人看好它,,在坛子里这么久看到的都是说换了它的。本人入手E016有四个多月了,,做为一个标准的无产阶级一直没换它,也算有点心得。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刚开始总是锁不住尾时,上网一问,都说换0704A吧。真的不太服气,,我对它的要求不高啊。。以前玩废过一架华4#。感觉华4#都好一点。于是认真检查了一下,,发现加油门时有时打满舵都控制不住尾巴,,从这可以推测出这种情况跟陀螺没关系。。而是尾悬翼力不够。。因为陀螺也只是控制
舵机
变距尾翼来锁尾,而打满舵还控制不住的话陀螺也最多是控制舵机满舵。还有可能是尾舵机不够力,,易思凯原厂的8克舵力是力不大。。找到原因,于是做了如下改动:
首先换舵机,就辉胜9克吧!力大又便宜!再就改变连杆安装做置使尾舵变距时阻力最小
再就是016皮带的问题经常翻过来,,这样也会使尾浆推力不够锁不住尾。我的办法是在两个皮带固定轮后面穿一根约直径2.5的金属使得皮带想翻也没地方翻,呵呵
这样一改后锁尾性能大大的好转,,其本上飞航线还是够了,而且尾巴有力多了,手动修正反应非常灵活,对玩航线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可以的了。。

网友A:
我也这个陀螺~~~现在换的9G鸵机,好多了~~~~~

网友B:
对头,只要分析透就可以用好,顶一个

网友C:
这陀螺我也调得很好,也是用9g,无追尾,一点点温漂,0704+9g能应付高速航线

网友D(2009-01-06):
不管那多,顶先!!!

网友E(2009-03-01):
放心了,买个改混控无刷的004去……

网友F:
飞航线0704能凑合,飞3D那些和0704用同样传感器的锁尾陀螺也难以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