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卡盘的卡爪和丝盘上过润滑油吗

楼主(2008-06-12):
今天发觉很涩,拆下,里面很多的金属粉末,清洗后上润滑机油,感觉好多了,只是通电后,甩了我一身

网友:
卡盘一般不用大拆,端面螺盘要经常用棉签清理干净,卡爪同样,然后用布沾些机油都干抹一遍。搞得湿了不好,要干抹,表面有层油膜就行。用过一次,手印引锈,抹过一遍,包个塑袋可保持不锈。

网友:
我顺着缝隙往里滴过机油。不过我觉得抹润滑脂好。

网友:
我往卡爪滑动槽涂黄油,往螺丝孔里滴缝纫机油。

网友:
经常喷点WD40

网友:
我平时是这样做,用强力吸尘器清理切屑,然后喷WD40,

网友:
WHAT    IS    THE  WD40???????

网友A:
我师弟干过一次 后果是被师傅骂了一天 然后和师傅一起去洗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师弟干过一次 后果是被师傅骂了一天 然后和师傅一起去洗澡

哈哈,被甩了一身油吧

网友:
用压缩空气吹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呵………从没在卡盘上加过任何油类………卡盘经常使用中是不会锈的,加油反而容易粘灰和铁削,这样磨损更快………

网友:
擦擦就好了,平时注意使用,不要弄脏

楼主:
郁闷了,今天晚上还在甩油出来,这已经是第三件衣服了,洗不掉啊

网友:
有意思

盘丝和卡抓不能上稀油,一般需要润滑都拆开清洗然后上润滑脂--就是黄甘油(钙基润滑脂)或者棕甘油(锂基润滑脂).衣服上的油渍可以使用汽油溶解后再洗,最好有200#的清洗汽油来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