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会断好还是不会断的好

楼主(2008-06-12):
会断能够卸力,减少冲击力,不会断容易伤中联,但会断的有些零件会找不到,不会断的比较安全。真是比较头痛啊,应该如何选择啊。

网友A:
你能控制它吗

网友B:
断了会射浆!

网友C:
横轴要的就是不能断,断了射桨打到人怎么办?

网友D:
安全是至高无上的.

网友E:
要钱还是要命的问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哈哈!
不过建议450以及以上级别的飞机还是小命要紧,生命诚可贵,机机价虽高!

楼主:
断的肯定是在摔机的时候断的,正常飞怎么会自己断呢,既然摔机了,还射什么桨啊.

网友F:
肯定旧用只会弯不会断的好.
我试过好多次了,横轴断了把大桨夹也拉变型了,已经废掉一对.

网友G:
我试过炸断横轴,结果一边的大桨夹和大桨飞出来,找了半天...幸好没伤到人.

网友H:
还是原厂横轴放心,或者买外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