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平凸和双凸翼型机翼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8-06-13):
简易平凸和双凸翼型机翼制作方法:

材料(5mm的KT板):
    1.切一块KT板,长度等于翼展,宽度大于翼弦的两倍(或者大于上下弧长之和).注意:KT板有膜的一面要放在外面,另外KT板象木头一样有纹路的,纹路要跟后缘垂直,否则弯折板的时候会断裂的.
    2.再切一条主梁,高度约等于机翼的厚度减去KT板的厚度的两倍.

做法:
    1.用铅笔在KT板上轻轻地划出折线,注意不要太用力把板划伤,后面切出约2CM宽的斜面(根据翼弦的长度选择合适的斜面长度),将板子弯折出机翼的大致形状.

    2.在主梁两面粘上双面胶,后缘切面也粘上双面胶,将主梁粘在重心位置,为了防止机翼变形可加上碳杆加强

    3.最后弯折粘上,粘好后,把后缘切割整齐,再用胶带粘上.如果做出来的机翼有变形扭曲现象,可用电吹风加热纠正

    4.完成

网友:
我喜欢第一张图

网友:
好厚的KT板呀,嘿嘿~~

网友:
好方法,顶一个。

网友:
里面放一些加强筋,一开始我就用这种方法,呵呵

网友:
不错的办法 要是有再详细点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
图画的有点夸张

网友:
这个方法我应用得比较多,而且专业
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6233

网友:
要加适当多的翼肋     不然手一捏  下去了

网友:
打算做平凸翼型, 参考.

网友A:
其实根本不需要加翼肋

一般做这种机翼,外边最好是蒙上彩色交代,又坚固又美观,重量不会增加但是,用KT板做的这种机翼,其实已经是受力蒙皮结构了,无需加翼肋,增加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做这种机翼,外边最好是蒙上彩色交代,又坚固又美观,重量不会增加但是,用KT板做的这种机翼,其实已经是受力蒙皮结构了,无需加翼肋,增加重量

OK, 收到.

主要是蒙皮受力的话, 翼助就只是起到定形的作用了, 我打算就用普通的5mmKT板做翼助了.

网友:
用吹塑纸如何?很软,只有2mm,对半劈开能有1mm,很容易弯这些形状
我想的方法:
主梁方案不变,加一些翼肋,外面用吹塑纸蒙皮

网友:
我的微风机翼就是这么弄的.我用5MM的板

网友:
这帖子对我太有用了,谢谢搂主

网友:
好方法,可惜没有KT板

网友(2009-03-17):
学习了,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