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西达50A电调该如何接UBEC?

楼主(2008-06-13):
刚从掏宝上买了个新西达50A电调和UBEC,拿手里一看,傻了,没有对接的插口,请懂行的指点,谢谢

网友:
UBEC的红线接电调的红色线,UBEC的黑线接电调的黑色线此为电源正、负极,再焊上T型或者香蕉头。

网友A:
这个UBEC没有金属屏蔽罩的啊。要小心干扰接收机

网友:
把电调和UBEC的四根线,红的和红的、黑的和黑的两两并联后,分别焊到T插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电调不是有BEC输出吗,还接一个外挂UBEC干什么,没有必要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了掏宝店主了,他说没有的,所以才买了那个UBEC,谢谢大家的帮忙,搜了一下以前的帖基本上了解了

网友:
外挂UBEC为车模大功率接收机供电,内UBEC为航模低功耗接收机供电。50A

楼主:
回复 网友C:

便宜货,是这样的罗

网友:
可以明确的说,无论哪一个电调一定有UBE的,只是它接在红线上没有,一般至少会提供1A的电流(7805),不然它怎么供控制电路的电?我的125A说是不带UBE,其它上面有2个7805,我把红线直接接上去,低电压(10节镍电)时就直接用,当然如果高电压,还是用外接好,不然上面功耗太大,发热太大。

网友:
XXD 50A是配有3A bec的(不是UB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BEC没有金属屏蔽罩的啊。要小心干扰接收机

这个带的不是UBEC,是线性BEC不会干扰接收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