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金属风扇 再一次 断裂,偶然还是必然?

楼主(2008-06-13):
600N突然奇抖无比,
拆机发现风扇断裂

网友:
怎么最近老出事?

网友:
我对YT基本失去了信心。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

找他们!~质量问题!~~

网友:
肯定会问你有没炸过机啦 等待结果

网友:
少见破成这样,以前见KS暴风扇是摔过后有变形 强奸用再暴风扇的,而且是飞叶片,不是暴底座。

网友:
还是用塑料的吧~~~ 用金属的干嘛  这东**在里面又看不见

网友:
质量问题!~~

网友:
唉,现在是天天抱着模拟器飞·!机子越来越难调

网友A:
LZ先检查一下你的金属风扇座

如果有变形的话

换一百个风扇都没有用

网友:
建议检查下风扇座,从力学的角度上讲,单是旋转的力不会产生这样的断裂现象.
还建议看一下风扇座与发动机的同心度.

网友:
是受外力严重撞击的结果.

网友:
600风扇座是塑料的,就算是碰到也应该是风扇座先损坏。
而且,风扇底座是圆形的,就算是和其他零件接触,只会使风扇磨损,不会断裂。
如果是叶片和其他零件接触,那么就应该是断叶片,不会爆底座。

网友:
烧得过热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先检查一下你的金属风扇座

如果有变形的话

换一百个风扇都没有用

上次风扇断过之后就换了新的风扇座了

网友B:
这种现象还没碰上过,说不出所以然来......同情ing

网友C:
除了同情 还是同情。

网友D:
貌似摔过,俺的金属风扇页飞了一次就炸机摔坏了。感觉还是很结实的。
另外现在的新款风扇座结构和以前的不一样。亚拓优化过了。LZ还是一起换了比较安心。

网友E:
我就换了个新款风扇座,8错。多了一圈出来。可以更有效的防止上螺丝过紧二造成风扇变形

网友F(2012-04-01):
郁闷,刚买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