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3D开关后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08-06-13):
大伙们!!我用GM730+9257锁尾~~~打开3D开关后发现尾巴不锁~~老逆方向转~~~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转速太快??
怎么调啊?!!

网友A:
转速提高后应该更稳才对,请LZ检查一下730的中立点是否没有调好,或者是否皮带有点松?

网友B:
一般遥控有分多种模式,建议检查一般模式和3D模式下的方向微调是否一致
或是在3D模式下的陀螺感度是否适当。按常理而论应该是3D模式感度偏低
~~~~
如果是质量问题可以找厂家更换的。关于730陀螺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站内短信我

网友C:
我用的是FF9,IDEL的陀螺仪也要设置NOR或AVCS,也要设置感度,不知道楼主用什么遥控,道理应该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