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清洗电位器?附照片.

楼主(2008-06-13):
我的CUPID飞行开始跳舵, 参见CUPID网站上的做法,说可以用WD 40清洗电位器,我拆开后,照片如下:
在照片里可以看到2个电位器,但是不知道如何清洗. 我手里现在有WD 50,但是不知道往哪喷。 从照片里看到,2个电位器前端,有几个小孔,是不是需要把WD 50从这个小孔里喷进去?
请有经验的朋友说说看。

网友A:
图看不清,彻底清洁是要打开电位器外金属壳,直到你能看到碳膜和簧片,方法是要小心的翘开后金属壳的3、4个定位铆脚,并且不能弄断,彻底清洁检查后再复位………此风险较大,不建议你第一次就在控上动手,可以先找个音响用的电位器试试看,等有把握了再做。基于这点,你可以不拆开而从转轴那里喷入WD40,并旋转,会有部分液体渗透,这样电位器的情况可能会有改善,祝你成功!

网友B:
应该用酒精清洗

楼主:
昨天喷了一下WD 50,发现效果不行. 根本很难渗透进去。 结果弄的到处都是油. WD 40或者WD 50其实就是汽车上用的松动剂,是油性的东西。后来尝试着把后面的线路板小心的拆下,发现如此简单,只清洗拆开后的碳膜和金属刷就好了。就是拆装时候要小心。昨天只清洗了一个,今天把剩下的几个都清洗看效果如何。

楼主:
上午把其他的几个电位器用酒精清洗了下,发现积碳可真不少,难怪会跳舵了。
有飞LAMA或者小丘的朋友,如果发现严重的跳舵现象,排除了晶体问题后,可尝试清洗一下电位器。
现在小丘又恢复活力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