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往复锯

楼主(2008-06-13):
网上找来的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很不错 有时间仿制一个

网友A:
不错,简单实用,顶了。
要是再能看到另一面就更好了,好像是用的抽屉滑轨,麻烦楼主是否将此网址贡献,好好的欣赏一下。

网友B:
shentaiming ,你的那些雨刮还找不到用武之地的话,就用来改这个吧。

网友:
好~简单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雨刮器变速后速度有点慢吧

网友:
又前进了一步!
有需要会仿一个!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简单实用,顶了。
要是再能看到另一面就更好了,好像是用的抽屉滑轨,麻烦楼主是否将此网址贡献,好好的欣赏一下。

 不好意思要让你失望了,几天前很偶然搜到的,没存链接,不过那也没多的图,就这一张。要不我全发上来了

网友:
有参考价值!

网友:
很好。锯的推拉动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hentaiming ,你的那些雨刮还找不到用武之地的话,就用来改这个吧。

难得前辈还记得我的雨刮器,呵呵
这几天我倒还真在想这个往复锯的事情,变压器也找来了。
不过说起来,雨刮器的轴真的是往复运动的,不过它那是靠开关改变电机转动方向来往复的,我现在在考虑到底要不要把电机改为单向运动....
不过...30W够当锯子么?

还有就是直流电机经得起长期使用么...

网友:
做得很好,参考一下。

网友:
很好照做一个!

网友E:
这个锯不错,但是锯子向下的压力怎么实现的?谁看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锯不错,但是锯子向下的压力怎么实现的?谁看明白了

有个把手,用手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找来的给大家参考下

抽屉滑轨这样用矿量很大,也不耐用。我的想法是在往复运动的锯弓上开槽,在固定板上装两个轴承,轴承的轴向两侧装可调夹板夹住锯弓(调到合适的松紧)。
另外看“我想我不是海”的那个往复锯,用的电机很大。不知用多大功率的电机可以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个把手,用手压的。

哈哈,看来是个半自动,实在不行买2斤猪肉挂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难得前辈还记得我的雨刮器,呵呵
这几天我倒还真在想这个往复锯的事情,变压器也找来了。
不过说起来,雨刮器的轴真的是往复运动的,不过它那是靠开关改变电机转动方向来往复的,我现在在考虑到底要不要 ...

雨刮器应该说是为长时间工作设计的,30W的功率的确是小些,不过对我们DIY一族来说也不大影响,一觉醒来或者说周未回来再看看它锯好了没有 。我有个雨刮器不是靠开关改变电机转向的,它有个摇臂,电机持续运转的,开关可能容易出问题。

引用大晶牙的经典语录-------谁叫我们有时间没钱呢?

网友G:
锯子向下的压力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锯子向下的压力怎么实现的????

买2斤猪肉挂上面。

网友A:
向下压力可用弹簧搞定,并且可安装一个微动开关来控制锯完成工件的切割后断电问题,为了更好的保证锯的质量,以下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1:电机的功率?
2:需要多大的变速比?才可满足锯的往复工作。
3:滑轨怎样安装才能更好的保证锯条的直线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向下压力可用弹簧搞定,并且可安装一个微动开关来控制锯完成工件的切割后断电问题,为了更好的保证锯的质量,以下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9I*a:B2r:\)r4m#~bbs.5imx.com1:电机的功率?
0D.|+t9Q8I%^8E"w2:需要多大的变速比?才可满足锯的往复工作。
,T:Y.b9p#\3|:{/O9c1m3:滑轨怎样安装才能更好的保证锯条的直线运动?

如能长时间稳定工作,单相电容电机功率200瓦以上
一般使用手锯条作,参考往复速度30~60次/分钟(约6~12米)
机架要有适当的钢度,滑轨结构要伸缩灵活、少摆动、耐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锯子向下的压力怎么实现的????

可以利用自身的重量实现,必要时可以加平衡锤调节
如有说的挂二块猪肉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可以利用自身的重量实现,必要时可以加平衡锤调节

如有说的挂二块猪肉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5胸您中毒鸟

网友I:
破电脑。 :(
  孕妇,XXXX地方发现,2两巴马香猪肉,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破电脑。 :(
  孕妇,XXXX地方发现,2两巴马香猪肉,馋吗?

拿来红烧

网友:
锯条回来时好象不能用力压的。

网友:
这个值得参考制作一个

网友:
稍加改进可以很好用,花点钱搞个光轴做导轨,做个大偏心轮有点惯性、速度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拿来红烧

这种木头在阳光下晒一下会变绿喔,故名 (绿檀)。

网友:
我觉得此锯向下的力,是在手把的地方加一个配重来实现的,根据所锯的部件不同配重要适当调整,锯较软的东西配重大些,反之小些。2斤猪肉可能不够!加一两二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