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电调/电池三方面与电流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电机/电调/电池三方面的电流互有什么关系?电压和电流又有什么关系?之前看了很多帖子,大致了解了各两者互相的关系,但是三方面的关系如何。比如,我知道电机电流最大30A的话,那电调一定要选用超过30A的,就是怕超负载,但此时,电池要怎么选用呢?电池是要超过电调的最大电流还是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就行了?还是不用理会,选多少都行?另外,选电池的时候我只了解选多少毫安,多少C的,比如选2200毫安,15C的,代表放电电流最大是33A。那电压呢?为什么买电池还要说明电压,比如11。1V,2200毫安,15C,电压在选电池的时候有什么标准?跟电流什么关系?同样的11。1V,2200毫安,15C,和7。2V,2200毫安,15C,到底有什么不同? 另外,S代表什么?什么3S/4S又是什么意思?跟电池。电流有什么关系?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知道的能帮我解答,因为我想上涵道,正要买零件,另外,放电时间怎么结算的?跟什么有关系?是不是C的倒数就是放电时间

楼主:
大家帮我顶一下啊。看了也要顶啊。不回答也顶一下嘛

网友:
450一般都用11.1V锂聚合物电池,而电调电流的大小选择应该根据电机的功率要求而定。电池的S表示电池片的数量。一般3S就是3片锂电池串联组成。

楼主:
那3片串联 和4片串联,应该就是电压高低问题吧。电压3s 11。v 和4s11。1v有区别么? 电压和电流什么关系?电流不是由放电倍数c和电池容量决定的么,实际消耗是电机决定的。跟电压什么关系呢?

网友:
lz物理没学过?电压=电阻*电流,电机的负载越大产生的电流就越大。你也可以理解为飞机的升力越大电流就越大(正螺距的时候)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原来用3s的电池你现在用了2s的那么电压就下降了,负载不变的时候电流也会下降,但是这样一来效率也会降低。

网友:
3S/4S又是什么意思。。的意思是有3片组成一块电池。11。1V
4S就是4片组成一块电池,

楼主:
3s和4s, 同样11。1v 哪个好?有区别么。 如果是电压决定电流的话,那我不明白,7。2v 2200毫安,15c,和11。1v 2200毫安,15c,不同的电压,同样的电流。那电流是电阻和电压决定的的,也是放电倍数和电池容量决定的。到底哪个来决定电流啊?? 所谓负载不变的时候电压低,电流小,效率也小。那7。2v 2200毫安,15c,和11。1v 2200毫安,15c 相同的电流,怎么回事?

网友:
4s 11.1   没听过

网友:
4S就是4个3.7相加自己算很简单的.小学数学题.那里有什么4S11.1的说发啊.

楼主:
嘿嘿

刚才不懂。现在知道了。

网友:
楼主问题其实问的很好,除了3S和4S这个小小的问题以外,其他的问题都问的非常的好,我其实也有相同的问题-->电池是要超过电调的最大电流还是超过电机的最大电流就行了?还是不用理会,选多少都行?电池的电流超过电调的电流会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