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涵道配置有经验者帮我配制整套涵道飞机。采纳后重重的酬谢!

楼主(2008-06-14):
配制要求:
1、全套,包括遥控器在内。最好说明哪里能买。(网上采购最好,或者关系熟悉后对方帮忙买)
2、要求目前姣好的无刷电机(70涵道比较好吧),双涵道。其余设备按照此无刷机电配制。
3、装备在一直径不到40cm的小型泡沫机上,要求慢飞(难度来了,因为这架epp泡沫空机是玩具级的,飞快了,很可能就空中解体)形状跟客机差不多,双涵道挂在机翼上。空机重量仅30g。
4、对于第3步骤只是作为练习机用的。所有配制在练习机过关后,将全部使用在高速涵道机上。所以,要求高配置,高到什么程度?就是单个涵道也可以上高速涵道机。
奖品将是本人随作者意见为作者在淘宝上购买一产品,活动截至日期:今天晚上前。:)多多参与。

网友:
很好配,但是lz需求不清
1.慢速练习机直径40cm ,是什么?翼展?还是涵道尺寸?
是翼展就太小,还要挂双发70,垂直起降行可以给你做到,不靠翼面升力。
2.成功后上高速涵道机,机多大?什么机型?想飞多块?上面的涵道改平推就好了。

结论就是做一个垂直起降转平飞的飞行器,推重比大于1.5,搞定了。
呵呵
东西我都有
奖品给什么啊

网友:
这是双涵道的70MM

网友:
如果楼主是在开发玩具飞机
按照你条件3的要求大概如下:
1、如果要开关设备,沧浪有双通道开关遥控,如果是比例通道的用天地飞4~6通,百件起的价格都是几十块~200
2、函道浩页有48~89的函道,看你好像飞机很小,用48的比较合适,你飞机小,不必用无刷,自带的130电机就可以了,双发推力200g,应该批发价格在40以下

如果是个人用,推荐用64的函道,3S整流后大约500g,或者推荐70的函道,推力大约800g
不过速度就快了,按照你的要求3,基本不合适

楼主:
3位元帅将军都回答了,但是不很清楚哦

首先回答2楼,40m是指从左翼到右翼的直径。够小吧,要在上面挂两个70涵道,是有点困难,我可以自己diy 加固,通过油门控制,应该可以达到慢速飞行的吧。
另外,我对2楼提出的垂直起降转平飞非常感兴趣。不知道你的设计如何。
回答3楼,我知道70涵道可以达到这样的速度,但是通过油门控制和飞机外形,可以达到慢速的飞行,我说的对不?控制在50km/h左右,可以吧。这架小飞机有一定的滑翔能力,我想电池配大点,机身再加固,增加飞机重量,应该可以达到限速的目的吧。
回答4楼,我的空机就是从你所说的飞机拆下来的,如果照你的做,我的拆卸功夫就白费了。

网友:
70函道的电流30A以上,配套3S2000mah的电池是180g,函道+电机100g左右,双电调70g,接收、舵机加起来50g,双发的设备重量就差不多700g,按照你的飞机那么个大小,翼载500以上,除了垂直起降,常规飞行不用考虑了

楼主:
回答6楼

忘记告诉你了。我暂时不上舵机,但是一起买。通过涵道电机转速来控制转弯,也就是暂时上两通道,飞航线的。刚才你说涵道+电机是100g,那每个机翼挂载就是100g。电池和电调、接受器等都在机身,大概400g。加起来整个飞机是600g。可以考虑常规飞行不?另外,垂直起降转常规飞行,不知道哪个高手会做?应该是通过控制涵道喷口方向达到的吧。。

网友:
一般100g的翼载就非常飞了,你机翼面积也就1、2个平方分米,再怎么减也不可能下降到100g/平方分米的翼载。
常规飞行不用考虑了,你说的控制方法,目前好像模型上没有人研究出来,结构和控制比较复杂

另外要函道也可以找我

楼主:
另外,能否这样,通过加大翼面,增加方向舵,涵道垂直起降设置,由涵道垂直飞起到一定高度,通过翼面滑翔,方向舵控制滑翔方向。哈哈。这样可行吧。

网友:
放开你原来的Epp飞机作为基础的想法,要不你根本飞不起来

楼主:
8楼,我说的控制方法,其实就是玩具飞机的两通设计。嘿嘿。航模玩多了,不知道玩具怎么玩法拉。

楼主:
加你了啊。广州的上将。

网友:
如果楼主设计的是玩具,那么高低速兼容还要低成本不太可能。
用双涵道垂直转平直靠差速控制就更不行了,一定要舵机控制。
可以控制整只涵道的倾转,也可以在涵道尾部+可控偏转叶片 都等效于矢量控制。
最好用双轴陀螺稳定。
也可以通过降低重心来提高稳定性,这样比较肉,但是成本低

楼主:
回楼上,也谢谢你。

楼上,详细请教中。真的很感兴趣,我已经买了70的涵道。
两个问题,一个是你刚才提出的。如何设计并实现,我好采购物品。
二是,70涵道,配备2200KV的加强型2830无刷电机,3s电池最大电流14a,推力430g,请问我该选用哪款的什么容量什么c的电池好?还有配套的充电器。不用4s,因为飞机比较轻。我想配制高容量低c的电池,比如3000毫安 10c的,或者5000毫安,6c的,行不?这样都能提供最大30a左右,满足电机最大14a的电流。电调我用的是40a的。这样行不?高容量低c数和低容量高c数。差别是不是高容量放电久点,所以选高容量低c的好点。

网友:
各位元帅,上将。我说一句,你们别听了不高兴?象LZ这样的 一看
就知道是米人+新手+还没潜水,你们觉得LZ的双涵道还要慢飞有可能吗?
(尽然在翼展50不到的飞机上)。难道是为了那个奖品?我不愿意那么想
但是。---------哎

网友:
大家只是讨论下
真以为我们想要奖品啊(真给也要,呵呵)
另外,方案当然是可行的。涵道不等于慢飞,之前我就发过不少动力学帖子了,好像没人看,这里技术含量越来越低了。
飞行最大速度取决于该飞机的动力是否能平衡掉在该飞机在该速度下的阻力(理想状态下=阻力系数×速度),
这个动力指沿前进方向的合力。最大速度不等于一定只能飞这么快。
动力系统的动拉力,在该速度的相对气流下,动力系统在平衡掉气流速度后剩余的有效转速能产生多少推力?
涵道的转速高,动拉力的比例相对大,同时直径小使飞机的阻力系数小于同规格的常规机型。
也只是说明可以让飞机在相同条件下飞得更快而已,不说明飞机能飞多慢。
飞机能飞多慢取决于飞机的升阻比,在这个速度下有效升力(不仅能依靠升力面积产生,动力系统的推力也可以产生)能产生平衡掉飞机重量就可以使飞机飞行。
所以尽管波音747推力是F16的数十倍,速度也不会超过F16.
A10攻击机装两台发动机最低飞行速度也比F16要低的很多。
AV8 和 F35 能通过动力系统产生的推力垂直或者短距离起降。
所以楼主的关键问题不是飞行可行性而是怎么降低成本达到玩具生产型。

EPP双涵道的玩具飞机早就有了,很便宜很轻,双涵道推力矢量转向,速度不是很慢,可以修改某些地方,来降低飞行速度。

楼主:
哪里的??epp涵道,我知道以前东莞有生产过,不过没量化,密度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