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头卡盘怎么拆

楼主(2008-06-14):
刚买了个BS-0 4寸的 标签上是写台湾制造 这个分度头的卡盘怎么拆

网友A:
楼主可以看一下卡盘后面的法兰盘上是否有安装螺丝?如果有拆掉即可,另问楼主此分度盘价格多少?

网友B:
手痒了 好好的,拆它干嘛
如果卡盘里杂物多把它吸几下

楼主:
淘宝1680买的 刚拿来 手柄很紧 手痒了 拆开调了间隙 加油 目前很顺 法兰盘上没有安装螺丝 不知道是不是锥面结合

网友C:
逆时针旋转整体卡盘 法兰盘和卡盘可以一起下来 然后再卸卡盘

网友D:
哈哈!我买才1450,还包邮呢.

楼主:
原帖由
$初哥$
于 2008-6-14 22:06 发表
哈哈!我买才1450,还包邮呢.
这东西价格差1-200也是正常的 呵呵

网友E:
我看到瑞士军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