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炸了后两电个机不同步

楼主(2008-06-14):
今早飞LAMA V5炸了后两电个机不同步是什么原因?如何调回同步? 上面的
电机
正常,下面的电机油门推到4分1才慢慢的启动,跟上面的电机完全不同步.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HELP
那个高手帮帮忙

楼主:
高手帮个忙

网友A:
能正常起飛就沒事····
幫頂···

网友B:
4和1能调一个是陀螺灵敏度一个是分配连个引擎的动力输出

楼主:
如何调?能飞但总觉得没之前稳定!

网友C:
4合一,不好的那个马达通道的那个地方,SS24 二极管不好了。没有彻底损坏,但是已经出问题了。
具体位置就是马达通道和7341之间的那个东西。

楼主:
是不是换了就会没事的?

网友C:
我的LAMA V3当时就是这样。摔的时候收油门慢了。 结果4合一差点挂了。 换过桨什么的以后,发现油门要超过50%,下桨才开始旋转。 后来自己拆了4合一,发现是SS24出了问题了。替换了一个后,问题全部解决。
一般最容易烧的MOS管没有问题的话,飞机表现就是一切控制都正常,只是上下桨差速非常明显。一般一层桨要过50%才开始旋转。而另外一层正常。

网友C:
MOS管烧了的结果是,桨速无法控制.要不就不转,要不就是一直在转。

楼主:
MOS管可以在电子店买到吗?

网友C:
应该可以,你在5IMX里搜搜.就知道哪可以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