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15A发动机的配桨及最大拉力

楼主(2008-06-14):
三叶15A发动机的配桨及最大拉力

我把三叶15A-8060桨装到3D机上加满油总重700克左右,但动力很软,最大油门扔出飞机,飞机缓缓下飘几米后落地。有以下问题:
一、是不是配桨没有达到最佳状态?http://www.himodel.com/p_engines/engines_902.php这里列着要配7*6-8*4桨,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9322&extra=page%3D1这里列着8*5-9*4的桨,到底哪个数据才是正确的?
二、同样调试好的一台发动机所列可以匹配的两种尺寸的桨,是用大的桨输出动力强,还是小的桨输出动力强?
三、三叶15A要获得最大拉力应配哪种尺寸的桨?并如何调试?我潜水学了很多,但一直没有获得该发动机的理想拉力。

活塞栏目太淡了,发个在这里。请达人解答。谢谢!

网友:
飞3D,15 级的发动机用8*4~ 8*5的桨要好一些,螺距小,适于低速飞行。拉力大小还要看发动机的转速。另外,飞3D,最好用32级以上的发动机,油门响应较好。小发动机油门不好控制,不适宜作3D的动力。

楼主:
谢谢楼上。
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让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最佳啊!

网友:
一定要用15飞3D,同时追求最大动力:
1、使用7*4。5的浆
2、使用15-25%的合成油(我用过25%的)

楼主:
谢谢,我试试7寸桨

网友:
8寸桨转速上不来,用7*5,不过别指望有多大拉力.而且超难伺候.想提升马力,就是用高硝基的油.没办法了.

楼主:
难道15级的发动机,连800克拉力都调不出来吗?
惨啊!!

网友A:
...

我也是15级三叶发动机,用8*6的桨最大拉力达到1050G,

楼主:
LS强啊!
可以指导一下怎么弄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5级三叶发动机,用8*6的桨最大拉力达到1050G,

我用8*4.5就担心转速上不来了(只是担心,没有试过)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15级三叶发动机,用8*6的桨最大拉力达到1050G,

应该能达到这个水平,楼主测一下转速多少? 15的引擎至少要到1万五千转才出力

网友:
劝楼主还是别用15级玩3d好,吊机顶多吊几秒,就没力了,因为发动机长时间在最大功率工作,发热很厉害,导致压缩降低直接导致没力。如果一定要玩就用8060或8x4吧

网友:
打错了应该是8x5

网友:
还不如电的22217就1KG了

网友:
2208    电池好的话  就  快1000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