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反角的问题

楼主(2008-06-14):
我比照新手小兵的赛斯那做了一架.原来没有上反角.我改了有2.5-3度的上反.但同时有个问题.加了上反后对使用副翼有多大影响?还是干脆就不用副翼.还没做完.做完后上图片.

网友A:
增加了横侧稳定性,对于初学者大有好处,副翼的作用不变。

楼主:
那我决定把副翼做上了,但不知3度的上反角是否大了?

网友B:
3度够了,切记上反角最好别超过6度.
否则飞机很容易失速.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从滑翔机版借些图来说明
这个机翼上反角有多大?本人用画图工具估测得8度。
再看看下面的
如果大于6度容易失速,最后这个有10度,这些为何都用这么大的上反角?我认为应该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