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热丝电压与电流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06-14):
准备买吉它第五弦回来做电热丝,准备了9V的变压器,如果电热丝长0.6至1米的话,电流大概有多大?

另外以前听人说过用风扇调速的那种调速器串到变压器和电热丝之间可以调节温度,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
测下电阻算下不就好了么

楼主:
我的万用表出问题了,这么少的电阻测不准的

网友:
配备一个可调式电阻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把吊扇用的那个调速器串联在吉它弦上,通过调节电阻的方式来调节温度

网友:
风扇调速的那种调速器是串联到变压器的处级

网友:
用钢丝很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电阻率小,电流大,发热效率不高,对电源的输出能力要求高。有兴趣到这个链接看看,里面有我的实验数据可做参考,http://bbs.mx3g.com/thread-17066-1-1.html

网友:
切割泡沫一般用5瓦特/分米的功率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买吉它第五弦回来做电热丝,准备了9V的变压器,如果电热丝长0.6至1米的话,电流大概有多大?

另外以前听人说过用风扇调速的那种调速器串到变压器和电热丝之间可以调节温度,这样做可行吗???

9v变压器供电,0.6米长,电流大于1.5A,电阻约6欧,1米长,电流大于2.5A,电阻约3.6A,所以不知你的变压器输出功率够不够。另外,钢的冷电阻小,发热后电阻增大,一开始通电时电流更大,要求变压器有较大的过载能力(有些变压器初级绕组串有保险,可能会烧保险并且不好更换)。用万用表测钢丝电阻不准确,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A:
看看专业厂家的发热体材料都用些什么。
产品说明: ★发热线采用康铜合金,康锰铜合金,镍铬合金,铜镍合金等作为发热体(具体规格视产品而定)。
为什么我们总爱用钢丝而别人不用呢?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然后再四处问人:“这个电源能不能用?用什么电源好?”是不是该好好反思一下了。

网友: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了解如何制作点热切割器,已经将原来发在模型三国的帖转发到本版(KT版)里,地址在下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562&pid=3081438&page=1&extra=page%3D1#pid30814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专业厂家的发热体材料都用些什么。
产品说明: ★发热线采用康铜合金,康锰铜合金,镍铬合金,铜镍合金等作为发热体(具体规格视产品而定)。
为什么我们总爱用钢丝而别人不用呢?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 ...

不错,用钢丝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用电阻丝电流小,热效率高,为什么就不用呢?

网友:
用300W的电炉丝就很不错

网友:
现在小功率的电炉丝不好买到,以前我用过200w的,很好用,现在只能买到500w的。但是手头上有大功率的线绕电阻的电阻丝,做5、6个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