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斜盘\120度斜盘\140度斜盘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6-14):
哪种更容易操控?120度和140度的哪种容易操控呢?各有什么特点?请大家指教.

网友:
没用过140度的斜盘。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简单的说,我们通常看到的CCPM斜盘都是120度斜盘,就是球头夹角为120,这样会有一个问题,做升降舵操作的时候,由于力臂长度不一样,所以升降舵机与另两个舵机的行程不一样,一般控舵机速度不可调,所以在运动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舵机不同步,造成仰俯和螺距的干涉。140度斜盘是在120度斜盘的基础上,延长了球头,使前后两个力臂一样长,就避免了仰俯和螺距的干涉。这点微小的干涉一般只是在做F3C动作,这种极其讲究操作精度的飞行时才会需要考虑。

2种斜盘的混控方式不同,只有少数顶级遥控提供140度斜盘混控方式。

网友:
谢谢5楼的发图说明,长见识了。

网友:
FF9有没有140斜盘功能?

网友:
学习了,细心啊

网友(2008-07-29):
9XII支持140度斜盘

网友:
光控支持有什么用?请问有几个手里的飞机是140的十字盘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区分啊,收到了。

网友:
140度的ccpm,在快速俯仰动作时,无任何总螺距干涉,对于细致的动作很有帮助。

通过上图,基本上任何十字盘都可以改造成140度,只要按图中尺寸选择固定点和横臂。

网友:
看图来说应该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角度变了

网友:
#5楼的解释真细致!学习到了!感谢你!

网友(2008-11-07):
10c也不支持的.对于普通玩家120的够用了.

网友:
5#好全面的知识呀 顶

网友A:
学习了,再想请教一下,140度与135度十字盘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再想请教一下,140度与135度十字盘有何区别

同问

网友(2013-01-19):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五楼正解!